静态模型
新手请教!!!

楼主(2009-03-16):
我想问一下田宫水性漆用酒精稀释,比例是多少?
酒精是用百分之九十五的吗?

网友A:
LZ还是用X-20A稀释比较好,买一瓶可以用满长时间的

网友B:
X-20A 其实主要成分就是无水乙醇
LZ 直接可以用无水乙醇稀释 田宫涂料稀释比例大概是1:3 ~1:5 如果是仙盈水性比例大概是1:3~1:4 仙盈本来出厂就比田宫的稀一点

网友B:
另外还要看 是喷涂还是笔涂
其实稀释的比例 根据上色方法 还有上色部位 还有表现主体 发色目标 稀释的比例都不太一样 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主要是经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