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BEC可以自己做吗??

楼主(2009-03-16):
求高人...如何自制外BEC??```XXD70A电调```急急急``拜托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高人...如何自制外BEC??```XXD70A电调```急急急``拜托啦

可以啊,弄个7805,接上Lipo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7805是什么呀???什么地方有的卖啊?

网友:
问个相当弱地问题
经常听说  BEC
BEC到底是什么?  又什么作用呀?

网友:
干扰很大
而且自己做风险也很大...
主要是指出现莫名其秒的问题
担心烧舵机

网友:
什么都不知道,还是买成品的好.就是贵了点

网友A:
70A电调当做BEC?
最简单的办法:买根舵机延长线,切断信号线,串在电调和接收中间

网友:
7805就没什么意义了,照样热

网友:
LM2596S - 5V/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A电调当做BEC?
最简单的办法:买根舵机延长线,切断信号线,串在电调和接收中间

这个办法可行吗?

网友:
要想自己做7805最简单,嫌电流小多弄几个并起来,怕干扰在接近接收机的位置绕上个磁环会好一些的,还有,尽量把这个7085远离接收机,作为一般的应用还是可以的,我以前用这个飞40的蝴蝶没出现过干扰问题,不过别用这个飞好飞机,呵呵,不过别期望他有多么好想玩高级的去买成品的BEC.但也不是绝对完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