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的四合一质量,真是无语!!!再次求救!

楼主(2009-03-16):
昨天把lama v4的四合一 IRF7413烧掉了,今天好不容易去电子市场买了几个7413,本以为很简单的焊上去,
结果用风枪把其他的电子件吹掉了两个,更郁闷的是好像把电路板给烧焦了。
请各位大大看看我的四合一还有的救没。

我插了电源后,四合一还是灯不亮,油门不能控制,其余的方向还是可以动的。

网友:
天啊,你也很利害,我自己前一段买了个热风枪,但我都不敢拿来吹电路,我感觉热风枪吹起来好热,板都快焦了,你比我狠啊

网友:
......是你不注意啊!

网友A:
其实想拿下7413很容易的,根本不可以用热风枪,用2把25W的电烙铁,同时分别烫7413两边的脚,很容易就下来了
你这个不是ESKY4合1的质量问题,是你的修理方法不对,呵呵,你目前的故障就难查难修了.买个3合1单版换上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想拿下7413很容易的,根本不可以用热风枪,用2把25W的电烙铁,同时分别烫7413两边的脚,很容易就下来了
你这个不是ESKY4合1的质量问题,是你的修理方法不对,呵呵,你目前的故障就难查难修了.买个3合1单版换上去吧

不是拆7413,是7413已经烧的掉下来了,我买个新的焊上去,
结果倒是焊好了,其它的元件都掉了

网友:
用风枪焊接,果然高手呀

网友:
哥们们  热风枪不是这么用地!

首先热风枪在 使用时一定要根据实际的情况 进行调整

先确定要拆的原件的大小 电路板可能承受的温度 然后还有就是周围原件的排布

选择一个适宜的  风枪头 (风枪头是可以换的好几种的 买的时候你应该问的)

选择一个适宜的 风量 (风量可以调整 防止风太大 干扰其他原件把其他原件吹飞)

选择一个适宜的 温度 (即要快速拆掉原件 又不能破坏周围原件或者烧坏电路板)

工具是给人 用的 利用工具是人类进步的一个过程 哥们别让工具给玩了!

网友:
贴片的焊接很简单

首先把电路板焊接位置先处理好 再把原件处理好

把原件压在电路板上 用风枪正对直吹 一下到焊锡融化 立刻拿开风枪 然后用嘴对这原件快速吹几下 温度降低颜色变化后 松开原件就可以了 主要是对位置 要是拿着风枪再对位置 电路板很容易糊

不管是拆原件还是焊接原件 尽量时间要短!有的零件的焊接时间是固定的

比如有些发光管 焊接超过 5秒 基本会坏的!!塑料的 基底基本就化了!!……

网友:
未看嚇死..看了笑死

网友:
记得我开了个换元件的贴来着的,LZ没看过吗?

网友:
要是给你个1000W的 烙铁你是不是也会拿来焊贴片的电路啊,猛啊

网友:
牛年又见牛人啊……

网友:
不要冤枉ESKY的4合一了。

网友:
工具用法有问题

网友:
多多磨练吧 手上工夫要注意 还有就是设备的正确选择与使用

网友:
先把电路脚剪掉,取下,再一个又一个的用烙铁清干净电路板.,

网友:
这是最笨但保护电路板最好的方法.

网友:
首先,一般的风枪温度也就在300~400多度,要是LZ的风枪是超大功率的另说, 这样的温度不会烧坏PCB,但是会烧坏带塑料封装的元件和接插件,
其次, 如果IRF7413烧掉了,很可能大电流会加到驱动芯片上, 这样,光换个功率芯片是没用的, 建议LZ检查一下那个驱动芯片,通电后,加大减小油门, 看IRF7413的四脚电压有没有变化,没有的话,基本可以肯定是驱动芯片坏了.
再次, 看看地线有没有跳皮,烧断的情况.

祝你成功,不过难度很大.

网友:
糊掉的只是板基而已,铜路是吹不化的,没那么严重
用表上吧,或者找个师傅看看.
油门不控可能是没有检测到最低舵位.
能打舵而灯不亮嘛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