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第一架飞机,放出采购清单请大家评议-----3.24更新

楼主(2009-03-16):
经过一段时间的潜水和小幅度的灌水,以及模拟器的练习,决定入手第一架飞行物。
以下是我暂定的采购清单,价格就不贴了,前辈们都很清楚。
请大家参谋参谋,这样采购是否合适。
计划是在入手飞塞斯纳的同时,用其他配件自己做其他机型,同时可以起到零配件的备份作用。
塞斯纳动力套装塞斯纳空机一架
XXD2212无刷XXD30电调动力套装(电机 电调 桨保护器 香蕉插3对 T插1套
桨3个)
11.1V1500mah20c锂电
ESKY0851平衡充电器
esky平衡充电源
辉胜9克舵机4个
加长Y线
快速接头
电机电调套装2212/KV1400 30A
1套
11.1V1500mah20c锂电2个
舵机辉盛9g2个
辉盛舵机齿轮组2套
电机座圆形,十字各10个
香蕉头5对
镀金电源T插头2对
O型圈20个
卡式舵角20个
螺丝舵角20个
快速接头10个
轮档3.1mm10个
塑料卡头50个
Y线
50cm
2根
舵机延长线4根
电池延长线2根
桨叶8060、8040各5个
带背胶魔术贴3cm2米
纤维胶带2cm 25米/卷1卷
纤维胶带4cm 25米/卷1卷
热熔胶枪1把,带10胶棒
10mmX10mm木条10根
硅胶导线各4米
热缩管4.5mm3色各色2米

机轮                        若干------

网友:
20c太奢侈 了 15c可以了 卡式舵角就可以了  10个可以了
电机电调套装2212/KV1400 30A  建议使用9050浆再大 电机就会死的快 除非用2s的电池 电机座圆形,十字要10 太多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和PM我的朋友的建议。
关于电池,这款电池是我淘宝上淘出在价格、容量性能方便最折中的一块,奢侈就奢侈点吧,15c的价格也差不多
浆是应该考虑9050也配几个。
据说螺丝舵脚是木鸡用的么?如果是的话就不配了。
又据说十字电机座在电机里面有带了,那么就配几个圆的即可?
不过这些都是便宜的小东西,重头还在电机电池电调啊~

网友:
我也是老新手,这是我的建议,新西达2212KV1000 2个,电调30 A 2个,9克舵机6只,子弹头桨夹2个,桨1047 只20  9060   10只,舵角10   接头10   电池花牌的不错3S  2200的 2只 我用KT板做的微风很好飞,20元一张可以做两架,5MM的不用加强挺耐摔的。还有一些小东西。总共800左右

网友:
楼主,你还是再潜水吧.
O圈,可有可无,橡皮筋更好
桨夹(带桨保),两个
舵角,十个八个就好了,用完可以拆下来,怪烦而且有米的,就买三十个
塑料卡头,多余的吧.
电池延长线,我还没用过.
8060桨,要二十个吧
魔术贴,半米都嫌多
木条,如果你是飞木条式的话,建议只要四条木就好了,电机架,十个以上
硅胶导线,不知道你想干嘛,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
热缩管,功能很广,而且很多大小,去电子城找吧,或者找修电器的要去,更实在.半米都过份了
电机座.现在买电机都带了,我家里还剩十个八个.
没发现遥控器
快速连接器是好东西,二三十个不过份
热缩管可以代替轮挡了
要不,推拉杆也要几根吧.

楼主:
遥控器已经有了,居然出现了这么多可以不买的东西,看来要再好好斟酌一下了,谢谢

网友:
好帖子留个记号以后翻看

网友:
塑料卡头  这个很有用的。

我之前就是感觉没用,后来觉得没有还真不方便。特意去买了些,为了平均邮费,顺便买了些其他的东西。

网友:
我觉得LZ的清单上的东西都要用的,只是还太少,建议很多东西,比如舵角,各款都来2、3套(每套5个)备用,O型圈能不用尽量不用,用专用浆夹为宜。LZ所列都是最基本的,电动要玩上去,就得以量取胜,比如几十个各款电机,几十根不同大小的电调,都是有可能的,玩飞机的都是各款舵机一大堆,接受器以后也会买很多,每架飞机配一个。玩固定翼和玩直机是不同的,直机有可能就1架、2架,而固定翼可能就是十几架、几十架,毕竟固定翼便宜。电池能用20C尽量用20C,以后这个电池玩小涵道战机(3S的)正合适,但塞斯纳建议用1800到2200毫安的,尽量不要让飞机头轻,1500小了点,还要配重(加块石头 )。电机座要款式多,备用,市面上至少有十几个各种型号的。热缩管型号太单一了,要多款都备。。。。。。。。先想到的就这些,要玩模型以后有的要买了,比如电动飞机必用的电子称、钳形表等。

网友:
学习了 看来自己的配件还是少了点 借LZ的清单在给自己补充点

网友:
乱七八遭的真够多的

网友:
桨确实需要多买点,9050或8060的桨好像不是太耐摔。

电池建议先买两块20C1800maH的,试试后再决定是否买1500maH或2200maH的。

一定要20C的,除非你可以确认电池没有虚标,C数大点对电池安全和暴力飞行肯定是有好处的。

楼主:
顶上去,顶各位顶我的兄弟!

网友:
过来踩踩,呵呵

楼主:
新的采购清单,增加了一些项目,删减了一些内容

序号物品数量
1塞斯纳动力套装塞斯纳空机一架
XXD2212KV1400,XXD30电调动力套装(电机 电调 桨保护器 香蕉插3对 T插1套
桨3个)
11.1V1500mah20c锂电
ESKY0851平衡充电器
esky平衡充电源
辉胜9克舵机4个
加长Y线
快速接头
2电机电调套装2212/KV1000 30A
1套
311.1V1500mah15c锂电2个
4舵机辉盛9g4个
5追踪器1个
6辉盛舵机齿轮组2套
7电机座圆形2个
8十字电机座2个
9电机安装座2个
10卡式舵角10个
11塑料卡头20个
12快速接头20个
13轮挡3.1mm6个
14轮挡2.1mm4个
15Y线
50cm
2根
16舵机延长线2根
17电池延长线1根
18桨叶8060、9060各10个
19带背胶魔术贴1米1米
20纤维胶带2cm 25米/卷1卷
21热熔胶枪1把,带10胶棒
2210mmX10mm木条10根
23碳片3*0.5*1米6根
24碳杆3*2*1米10根
25轮子45mm3个
26轮子65mm4个
27轮子30mm4个
28宽橡皮筋10个
29浆保护器2个
30电子称1台
31电池扎带3根
32泡沫胶150克2罐

楼主:
哦上面漏了接收机一台西安孵化

网友:
最最重要的一样东东你忘了!因为电机一般泡沫居多,所以对于新手来讲,第一次降落就可能面临修补问题,所以好一点的泡沫胶是一定要有的!

楼主:
楼上的大眼睛上将同志!第32项就是泡沫胶

网友:
能列出这些清单,已经不是新手了。

顺便赞下,借用一下清单。

网友:
到现在还没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