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台钻改小铣行吗

楼主(2009-03-16):
新购得一台小钻床,是三角洲的300L,想改成小铣,不知可以吗,另外不知哪里可以购到小拖板

网友:
很精致啊, 电机是几W的?

网友:
强度还不够

网友:
下面两个走位是自己做的?

楼主:
电机大概有300W左右,

网友A:
很多前人都尝试过了,这条路不好走的。。。

1.钻的精度差。
2.钻的刚度差。
3.钻夹头横铣容易掉。
4.没有微动进给。
5.花了很大力气最终都改好了,最后看着不顺眼,还是要上真正的铣。

N多人都走过这条路。。。

历史给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前人都尝试过了,这条路不好走的。。。

1.钻的精度差。
2.钻的刚度差。
3.钻夹头横铣容易掉。
4.没有微动进给。
5.花了很大力气最终都改好了,最后看着不顺眼,还是要上真正的铣。

N多人都走过这条路。 ...

我还在路上 ,因为DIY小件小进刀,感觉还行,也有微进给

网友:
铣个木头塑胶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路上 ,因为DIY小件小进刀,感觉还行,也有微进给

哈哈,你不一样,你那是本坛神器 -- “牛钻”!
不过,你老兄也动摇过啊。。。曾经翻了N多铣的帖子,差点就上了村姑。。。不过最终还是忍住了。。。我说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不一样,你那是本坛神器 -- “牛钻”!
不过,你老兄也动摇过啊。。。曾经翻了N多铣的帖子,差点就上了村姑。。。不过最终还是忍住了。。。我说的对吗?

你真是神呀

网友:
这台钻的小身板就饶了它吧...

网友:
铣先木头和塑料还是没问题滴,铣金属还是免了!

网友:
我也是用台钻当铣用可以铣45#钢/A3钢,就是让刀太大了,有1mm.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

网友:
铣的就象钻出来的

网友:
把台钻的主轴伸出一半来,用手使劲摇,能感觉到旷动的。不能改。

网友:
在广州的淘街见过类似的一台,还在那摆着。主轴套筒的间隙大,托板的角度也不精确。对铣来说,立柱太长。但是如果要保留钻,又不能锯断

网友:
个人认为,不是做很精确的东西,还是值得改的.

网友:
漫漫洗  没什么的

网友B:
主轴套筒间隙可调的和有锁紧的就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轴套筒间隙可调的和有锁紧的就好用

这是什么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机子?

台钻呀

网友:
个人不支持改铣,因我尝试过,强度,精度,还有人说慢慢铣就行了,等你做好了就知道只慢也是不行的。

网友:
慢慢干也行

网友D:
目前看来只有3A一人改成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看来只有3A一人改成了。哈哈。

大金牙那台也是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看来只有3A一人改成了。哈哈。

3A那台钻光重量就等于现在台钻的三倍了,没啥好说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看来综合大家所说,这个小钻改铣是得不偿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