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配电机(增加了飞机的图片)

楼主(2009-03-16):
以前见tiana999有架30级的SU26,我想问一下,配电机用3548还是3542,当然都是用4S飞行。还有,如果想用A123来飞,用多大KV的更佳?

翼展:49"(1245mm) 翼面积:30sq dm
机身长度:46-1/2"(1180mm) 飞行重量:1050-120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48.........

谢谢版主!

网友B:
3542就够了,用4SA123飞KV要低些,不过4SA123可比3s2200重了近150g

网友C:
我用3714  890kv 40A电调 12*6桨 2200电池  起飞重量125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42就够了,用4SA123飞KV要低些,不过4SA123可比3s2200重了近150g

   4SA123电池,本来电压就比普通的4S锂电要低,再选用更低KV的电机,那动力从何而来?如果说换大桨,那速度又上不去,而且桨还容易擦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3714  890kv 40A电调 12*6桨 2200电池  起飞重量1250克

3714相当于3542还是3548?2200电池是4S吧。

网友C:
3s 2200电池能飞8分钟电池一点温度  电机高安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 2200电池能飞8分钟  电机高安有卖

推重比能达到1.3:1吗?能不断地垂直高速飞行吗?大概时速能达多少?你飞机还再装配接收器电池吗?

网友C:
我在深圳能买到这电机 16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深圳能买到这电机 165

不贵,上海也有高安的。

网友C:
拉力能到1600克 没另装接收电

网友C:
我用3708 飞行箭3A 又省电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力能到1600克 没另装接收电

动力可以,谢谢兄弟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3708 飞行箭3A 又省电又暴力

能把2个电机上个照吗?我到高安对比照片买,谢谢!

网友:
试下这电机不会失忘的 有需要的朋友我可以帮买 一分钱不赚

网友C:
中午回家给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午回家给你照片

谢谢兄弟!

网友:
我电话136129958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48.........

这个级别选择很多、主要看飞行类型吧
几款介绍
Scorpion S3020-14 (KV=931, 800W, 46A, 152g)
桨的搭配跟拉力如下图
3S Lipo, 2200mah, 20~25C
S3020-14-3SLiPo-APC12x6

S3020-14-3SLiPo-APC13x6.5

S3020-14-3SLiPo-APC14x7

4S A123

S3020-14-4SLiFe-APC12x6

S3020-14-4SLiFe-APC13x6.5

S3020-14-4SLiFe-APC14x7

网友:
S3020-14 152克 太重

网友:
太重了还有S3014也可以选择噢

发个蝎子的估算软件大家可以自行评估
注意电池类型、电流、温度噢

点击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4SA123电池,本来电压就比普通的4S锂电要低,再选用更低KV的电机,那动力从何而来?如果说换大桨,那速度又上不去,而且桨还容易擦地。

嗯,这个30E一般都是用3Slipo飞,4SA123 电压比3Slipo可能稍高点,所以低一些KV800~900更适合吧,这个su26起落架高你用14寸桨估计也不会擦地,3D飞机一般用大桨效率好,飞行速度慢,除非你要的就是速度

楼主:
都是很专业啊!学习了!受益匪浅,谢谢大家!

网友D:
类似的飞机没2:1的推重比肯定不爽,而翼载核不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似的飞机没2:1的推重比肯定不爽,而翼载核不能太大

有道理,正在考虑用这个配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2856&extra=page%3D2

网友:
配这个配置够暴力

网友E:
猎鹰啊!是这样:这架飞机若飞3D最理想的配置是用3S2200的25C左右电池,配3714KV870(重量120克左右),12X6桨,4个65MG,把鞋拿掉,起飞重量可以控制在1200克以内,比较好飞。我用的是4S2200,3720,85MG起飞重量超过1300克,比较难飞3D,但动力强劲。你若用4S锂铁电池飞这飞机,重量将会再增加100克以上,飞3D将是相当的难飞,但航线没有任何问题。既然要用4S锂铁,就选3720吧,配13X8桨差不多。

网友:
这架小飞机还是不错的,我飞了一百多个起落后,在家挂了一年多了没怎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猎鹰啊!是这样:这架飞机若飞3D最理想的配置是用3S2200的25C左右电池,配3714KV870(重量120克左右),12X6桨,4个65MG,把鞋拿掉,起飞重量可以控制在1200克以内,比较好飞。我用的是4S2200,3720,85MG起飞重量超 ...

谢谢前辈指点,飞机的配置确实是要实践出真知,光算没有用的,要飞过才知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飞机的配置确实是要实践出真知,光算没有用的,要飞过才知道。

不客气,另外3542好象和3720是重量差不多吧?应该是一个级别的,但你买时要看下电机后面4个螺丝孔的位置是否和飞机上的螺丝孔位置一样,若不一样,安装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猎鹰啊!是这样:这架飞机若飞3D最理想的配置是用3S2200的25C左右电池,配3714KV870(重量120克左右),12X6桨,4个65MG,把鞋拿掉,起飞重量可以控制在1200克以内,比较好飞。我用的是4S2200,3720,85MG起飞重量超 ...

请问如果用3720,3s2200下14*7桨电流多大测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客气,另外3542好象和3720是重量差不多吧?应该是一个级别的,但你买时要看下电机后面4个螺丝孔的位置是否和飞机上的螺丝孔位置一样,若不一样,安装很麻烦.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果用3720,3s2200下14*7桨电流多大测过没有?

没测过,我感觉应该超过40A

网友:
有机会也弄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