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觉得亚拓的单推好

楼主(2009-03-16):
一年前换了v2 的双推,刚开始的时候还好,用着用着就会出现虚位,主要是v2的都是用金属螺丝做推杆,时间长了就磨损,而且飞机有震动的话也会死得快.今天晚上我又换回了以前留下来的亚拓单推,感觉还是蛮不错的..亚拓之所以在尾推方面一直坚持单推也是有它的好处的.

网友:
500以上用单推没有问题

450以下小机用单推有卡死的风险,而且时常会有点不顺

网友:
我的新GF买回来就卡了不能用

网友:
LZ不妨试一下Wing450V2的尾推,那才是真的爽

网友:
大家实际的感觉不一样吧  因人而异

网友:
我以为你换的哪个V2的双推呢,你换成WING V2的双推试试!包你爽到死

网友A:
换WING V2,错不了!!!!!

网友: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小弟比较幸运。。一直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坚持原厂中。。能不花的钱不用花。。该花的不能省。。。。

网友:
山寨单推加WD 40  我们这没有灰尘。用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WING V2,错不了!!!!!

兄弟,咱们不是差不多的时候都一起换的啊,我当然也是用的wing v2的尾推啦,就是虚位会比较大的。没办法。现在用亚拓的感觉很顺畅。

网友:
尾轴上可以用WD40,不要喷到轴承就行

网友:
WD40不好,1有腐蚀性,2有辉发性

推荐用硅油(硅脂喷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咱们不是差不多的时候都一起换的啊,我当然也是用的wing v2的尾推啦,就是虚位会比较大的。没办法。现在用亚拓的感觉很顺畅。

铜圈上的4对孔你换了吗?

楼主:
换过啊,而且那个小一字螺丝都磨损挺厉害的.

网友:
YTV2换wingv1的尾推是不是要换尾轴啊?貌似不能直接换啊,有具体操作吗?

网友:
想不要换尾轴要有一点点改装,组合一下

网友:
是不是换尾轴的话就直接用了?

网友:
我的尾推里面轴承的盖子都掉下来了,直接用剪刀剪掉继续飞

网友B:
用铅笔解决问题
我的体会:用铅笔不停的在尾轴上划,润滑的效果非常好,而且没有腐蚀性。信得过可以试试。

网友C:
我的办法是加普通润滑油,一点点就够了,以免流到别的地方。
飞几次润滑油就黑了,擦掉重加, 经常检查维护.

网友D:
亚托早期的尾推就是双推的

网友E:
用早期的塑料双推改吧。用GL的改也没有任何问题。用过就知道了
具体看我以前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4242&highlight=%2Biceman
使用至今未发生过卡的问题,而且也便宜。

网友F:
双推受力均匀,WING的机尾不仅仅是双推的问题,还有一个核心是把弧线运动转化成了直线运动。不过WING很失败,花了高数倍的成本,居然被用户理解为更差。

网友G:
就像播放器的均衡器,默认的最耐听

网友H:
双推最优秀的是WING 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