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的油门曲线 50%的转速

楼主(2009-03-16):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我的控 现在20%的油门曲线 就能达到当初50%的 转速??
这个问题超怪异~

今年当了把米人 上了3个 65MG 效果果然不是盖的。
废话少说 说问题:

换玩新舵机之后 发现现在20%的油门曲线 就能达到当初50%的 转速!!
这个问题超怪异~
我现在 曲线是
油门:0% 10% 25% 35% 50% (怪异吧)
螺距:-4   0   +5   +7   +10

谁能帮我解答这个问题
谢谢了!!!

网友:
你是怎么知道达到50%转速的呢?

网友: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我是6EX的控 怎么校准油门形成? 求教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如果是以0% 10% 25% 35% 50% 这样的曲线设定电调油门行程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油门最大上电,电调吧控最高点50%油门当做电调100%,按比例控的20%当做电调40%。由于电调线性好坏的关系,有可能控20%对应电调50%。
应该把控最高点设为100%,重新设定电调油门行程!

网友:
哈哈,5楼正解.想起了厦门一个模友同样的错误

楼主:
谢谢!!!马上去试!!

楼主:
我爱你们!!我爱5IMX!! 弄好了!!:)
果然是这样:)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