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rk课堂:舵机的原理,以及数码舵机 VS 模拟舵机

楼主(2009-03-16):
一、舵机的原理

标准的舵机有3条导线,分别是:电源线、地线、控制线,如图2所示。

以日本FUTABA-S3003型舵机为例,图1是FUFABA-S3003型舵机的内部电路。

3003舵机的工作原理是:PWM信号由接收通道进入信号解调电路BA6688的12脚进行解调,获得一个直流偏置电压。该直流偏置电压与电位器的电压比较,获得电压差由BA6688的3脚输出。该输出送入电机驱动集成电路BAL6686,以驱动电机正反转。当电机转动时,通过级联减速齿轮带动电位器Rw1旋转,直到电压差为O,电机停止转动。

舵机的控制信号是PWM信号,利用占空比的变化,改变舵机的位置。

有个很有趣的技术话题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BA6688是有EMF控制的,主要用途是控制在高速时候电机最大转速。

原理是这样的:

收到1个脉冲以后,BA6688内部也产生1个以5K电位器实际电压为基准的脉冲,2个脉冲比较以后展宽,输出给驱动使用。当输出足够时候,马达就开始加速,马达就能产生EMF,这个和转速成正比的。

因为取的是中心电压,所以正常不能检测到的,但是运行以后就电平发生倾斜,就能检测出来。超过EMF判断电压时候就减小展宽,甚至关闭,让马达减速或者停车。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避免过冲现象(就是到了定位点还继续走,然后回头,再靠近)

一些国产便宜舵机用的便宜的芯片,就没有EMF控制,马达、齿轮的机械惯性就容易发生过冲现象,产生抖舵

电源线和地线用于提供舵机内部的直流电机和控制线路所需的能源.电压通常介于4~6V,一般取5V。注意,给舵机供电电源应能提供足够的功率。控制线的输入是一个宽度可调的周期性方波脉冲信号,方波脉冲信号的周期为20 ms(即频率为50 Hz)。当方波的脉冲宽度改变时,舵机转轴的角度发生改变,角度变化与脉冲宽度的变化成正比。某型舵机的输出轴转角与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之间的关系可用围3来表示。

二、数码舵机 VS 模拟舵机

数码舵机比传统的模拟舵机,在工作方式上有一些优点,但是这些优点也同时带来了一些缺点。

传统的舵机在空载的时候,没有动力被传到舵机马达。当有信号输入使舵机移动,或者舵机的摇臂受到外力的时候,舵机会作出反应,向舵机马达输出驱动电压。由第一节的电路分析我们知道——马达是否获得驱动电压,取决于BA6688的第3脚是否输出一个电压信号给BAL6686马达驱动IC。

数码舵机最大的差别是在于它处理接收机的输入信号的方式。相对与传统的50脉冲/秒的PWM信号解调方式,数码舵机使用信号预处理方式,将频率提高到300脉冲/秒。因为频率高的关系,意味着舵机动作会更精确,“无反应区”变小。

以下的三个图表各显示了两个周期的开/关脉冲。

图1是空载的情况;图2是脉冲宽度较窄,比较小的动力信号被输入马达;图3是更宽,持续时间更长的脉冲,更多的输入动力。

您可以想象,一个短促的脉冲,紧接着很长的停顿,这意味着舵机控制精度是不够高的,这也是为什么模拟舵机有“无反应区”的存在。比如说,舵机对于发射机的细小动作,反应迟钝或者根本就没有反应。

而数码舵机提升了脉冲密度,轻微的信号改变都会变的可以读取,这样无论是遥控杆的轻微变动,或者舵机摇臂在外力作用下的极轻微变动,都会能够检测出来,从而进行更细微的修正。

三、数码舵机的缺点:

以上我们已经知道数码舵机会更精确这个优点,那么我们来看数码舵机的缺点

1、数码舵机需要消耗更多的动力。其实这是很自然的。数码舵机以更高频率去修正马达,这一定会增加总体的动力消耗。

2、相对教短的寿命。其实这是很自然的。马达总在转来转去做修正,这一定会增加马达等转动部位的消耗。

四、拟人化比喻

技术性的东西说了这么多,也许很多对电路原理不熟悉的朋友还是不明白,呵呵,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吧!

比如遥控器是老师,舵机控制电路是家长,舵机的马达是小孩

现在的任务是老师要求家长辅导孩子做一个动作,比如倒立

以数字舵机而言,家长自主地给这个动作设置了非常非常严格的标准,他要求孩子倒立时在鞋面上摆一个竖立的硬币,然后盯着硬币,硬币向左一震动他在右边给孩子一鞭子,硬币向右一震动他在左边给孩子一鞭子.........总之他要求的不再是老师要求的“倒立”,而是倒立以后顶一枚不倒的硬币..........

模拟舵机的家长部分则是柔和派,老师要求倒立是吧?他忠实地按老师的要求,让孩子倒立起来,孩子身体的轻微调整他不去关注了,他只关心是不是偏移了老师的标准,呵呵

五、实际应用选择

我们已经知道模拟舵机对于极轻微的外力干扰导致舵机盘移位的敏感度,和舵机执行命令的精确度,是不如数码舵机的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尽量使用数码舵机呢???我个人而言不是这么认为。

首先——舵机的素质,其实不单纯是电路决定的,还有舵机的齿轮精度,还有非常非常关键的舵机电位器的精度。一颗质量上乘的模拟舵机,往往比电路虽然是数码但是零件却是普通货色的数码舵机更准确,更不会抖舵。

其次,要知道我们在模型车上应用的时候,很多时候太高的精度并不是好事!比如你玩1/8的车,特别是大脚车和越野车,那么烂的路面导致车时而滑动适合腾空,动不动就是零点几秒、N公分的偏差,舵机的微秒级别敏感、微米级别精度对整个事件能起怎么改善??那叫神经质的舵机反应...........

其实应用在1/8车辆上,一颗0.1秒反应的模拟舵机是更合适的搭配。它会更省电,更顺滑,不会那么神经质。而且最重要的——它不会在一台转向虚位有几毫米的1/8越野车上,去不停地吱吱叫着去找那0.1毫米的居中(其实你即使把舵机连杆给它拆掉,让舵机空转,它也往往找不到那0.1毫米的居中,只是自己不停地吱吱叫着折腾自己而已,哈哈)

实际的应用上,我建议是1/10的竞赛级别房车,暴力型的飞机,可以选用数码舵机。所谓神经质配神经质,呵呵。

其实我个人选择舵机,更看重的是品牌和玩家反响,而不是某些山寨工厂一力鼓吹的什么狗屁数码........

楼主:
贴完自己整理补充过的,再转贴一篇我认为不错的

    网络上流行的对舵机的误解文章太多太多!而且很怪异的是——很多主流的意识是错误的!!!

    下面这篇文章,我大致看过,是符合科学原理的,想学习知识的可以看看。

    注意吸收知识,要由根本上去分析,而不是以讹传讹!否则你必定就象很多人一样去坚守“数码舵机比模拟舵机快”这个完全错误的观点,呵呵,那会被真正掌握知识的人暗地里面耻笑的

    数码舵机常见问题原理分析及解决:

    一、数码舵机与模拟舵机的区别
    传统模拟舵机和数字比例舵机(或称之为标准舵机)的电子电路中无MCU微控制器,一般都称之为模拟舵机。老式模拟舵机由功率运算放大器等接成惠斯登电桥,根据接收到模拟电压控制指令和机械连动位置传感器(电位器)反馈电压之间比较产生的差分电压,驱动有刷直流电机伺服电机正/反运转到指定位置。数字比例舵机是模拟舵机最好的类型,由直流伺服电机、直流伺服电机控制器集成电路(IC),减速齿轮组和反馈电位器组成,它由直流伺服电机控制芯片直接接收PWM(脉冲方波,一般周期为20ms,脉宽1~2 ms,脉宽1 ms为上限位置,1.5ms为中位,2ms为下限位置)形式的控制驱动信号,迅速驱动电机执行位置输出,直至直流伺服电机控制芯片检测到位置输出连动电位器送来的反馈电压与PWM控制驱动信号的平均有效电压相等,停止电机,完成位置输出。
    数码舵机电子电路中带MCU微控制器故俗称为数码舵机,数码舵机凭借比之模拟舵机具有反应速度更快,无反应区范围小,定位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等优势已逐渐取代模拟舵机在机器人、航模中得到广泛应用。
    数码舵机设计方案一般有两种:一种是MCU+直流伺服电机+直流伺服电机控制器集成电路(IC)+减速齿轮组+反馈电位器的方案,以下称为方案1,另一种是MCU+直流伺服电机+减速齿轮组+反馈电位器的方案,以下称为方案2。市面上加装数码驱动板把模拟舵机改数码舵机属方案1

    二、舵机电机调速原理及如何加快电机速度
    常见舵机电机一般都为永磁直流电动机,如直流有刷空心杯电机。直流电动机有线形的转速-转矩特性和转矩-电流特性,可控性好,驱动和控制电路简单,驱动控制有电流控制模式和电压控制两种模式。舵机电机控制实行的是电压控制模式,即转速与所施加电压成正比,驱动是由四个功率开关组成H桥电路的双极性驱动方式,运用脉冲宽度调制(PWM)技术调节供给直流电动机的电压大小和极性,实现对电动机的速度和旋转方向(正/反转)的控制。电机的速度取决于施加到在电机平均电压大小,即取决于PWM驱动波形占空比(占空比为脉宽/周期的百分比)的大小,加大占空比,电机加速,减少占空比电机减速。
    所以要加快电机速度:1、加大电机工作电压;2、降低电机主回路阻值,加大电流;二者在舵机设计中要实现,均涉及在满足负载转矩要求情况下重新选择舵机电机。

    三、数码舵机的反应速度为何比模拟舵机快
    很多模友错误以为:“数码舵机的PWM驱动频率300Hz比模拟舵机的50Hz6倍,则舵机电机转速快6倍,所以数码舵机的反应速度就比模拟舵机快6倍” 。这里请大家注意占空比的概念,脉宽为每周期有效电平时间,占空比为脉宽/周期的百分比,所以大小与频率无关。占空比决定施加在电机上的电压,在负载转矩不变时,就决定电机转速,与PWM的频率无关。
    模拟舵机是直流伺服电机控制器芯片一般只能接收50Hz频率(周期20ms~300Hz左右的PWM外部控制信号,太高的频率就无法正常工作了。若PWM外部控制信号为50Hz,则直流伺服电机控制器芯片获得位置信息的分辨时间就是20ms,比较PWM控制信号正比的电压与反馈电位器电压得出差值,该差值经脉宽扩展(占空比改变,改变大小正比于差值)后驱动电机动作,也就是说由于受PWM外部控制信号频率限制,最快20ms才能对舵机摇臂位置做新的调整。
    数码舵机通过MCU可以接收比50Hz频率(周期20ms)快得多的PWM外部控制信号,就可在更短的时间分辨出PWM外部控制信号的位置信息,计算出PWM信号占空比正比的电压与反馈电位器电压的差值,去驱动电机动作,做舵机摇臂位置最新调整。
    结论:不管是模拟还是数码舵机,在负载转矩不变时,电机转速取决于驱动信号占空比大小而与频率无关。数码舵机可接收更高频率的PWM外部控制信号,可在更短的周期时间后获得位置信息,对舵机摇臂位置做最新调整。所以说数码舵机的反应速度比模拟舵机快,而不是驱动电机转速比模拟舵机快。

    四、数码舵机的无反应区范围为何比模拟舵机小
    根据上述对模拟舵机的分析可知模拟舵机约20ms才能做一次新调整。而数码舵机以更高频率的PWM驱动电机。PWM频率的加快使电机的启动/停止,加/减速更柔和,更平滑,更有效的为电机提供启动所需的转矩。就象是汽车获得了更小的油门控制区间,则启动/停止,加/减速性能更好。所以数码舵机的无反应区比模拟舵机小。

    五、模拟舵机加装数码舵机驱动板并未提升反应速度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模拟舵机加装数码舵机驱动板,要提升反应速度,PMW外部控制信号(如陀螺仪送来的尾舵机信号)的频率必须加快,如果还是50Hz,那舵机反应速度当然就没提升了。

    六、如何选择舵机电机
    舵机电机按直流伺服电机的标准选用,根据电机种类、负载力矩、转速、工作电压等要求。舵机一般都用空心杯电动机,有用有刷的,也有用无刷无感的。
    空心杯电动机属于直流永磁、伺服微特电机,与普通电机的主要区别采用是无铁芯转子,也叫空心杯型转子。具有以下优势:
    1、最大的能量转换效率(衡量其节能特性的指标):其效率一般在70%以上,部分产品可达到90%以上(普通铁芯电机在15-50%);
    2、激活、制动迅速,响应极快:机械时间常数小于28毫秒,部分产品可以达到10毫秒以内,在推荐运行区域内的高速运转状态下,转速调节灵敏;
    3、可靠的运行稳定性:自适应能力强,自身转速波动能控制在2%以内;
    4、电磁干扰少:采用高品质的电刷、换向器结构,换向火花小,可以免去附加的抗干扰装置;
    5、能量密度大:与同等功率的铁芯电机相比,其重量、体积减轻1/3-1/2;转速-电压、转速-转矩、转矩-电流等对应参数都呈现标准的线性关系。

    七、如何选择舵机反馈电位器
    舵机反馈电位器按种类、精度,耐用性的标准选用,导电塑料电位器的精度和耐磨程度大大优于其他如线绕电位器类型。

    八、舵机控制死区、滞环、定位精度、输入信号分辨率、回中性能的认识
    每一个闭环控制系统由于信号的振荡等原因,输入信号和反馈信号不可能完全相等,这就涉及到控制死区和滞环的问题,系统无法辨别输入信号和反馈信号的差异范围就是控制死区范围。舵机自动控制系统由于信号震荡、机械精度等原因造成控制系统在控制死区范围外的小范围老是做调整,为使舵机在小范围内不对震荡做调整,这就需要引入滞环的作用了。滞环比控制死区大,一般控制死区范围为±0.4%,滞环可设置为±2%,输入信号和反馈信号的差值在滞环内电机不动作,输入信号和反馈信号的差值进入滞环,电机开始制动-停止。定位精度取决于舵机系统的整体精度:如控制死区、机械精度、反馈电位器精度、输入信号分辨率。输入信号分辨率指舵机系统对输入信号最小分辨范围,数码舵机输入信号分辨率大大优于模拟舵机。回中性能取决于滞环和定位精度。

    九、舵机为何会老发出吱吱的响声
    舵机老发出吱吱的来回定位调整响声,是由于有的舵机无滞环调节功能,控制死区范围调得小,只要输入信号和反馈信号老是波动,它们的差值超出控制死区,舵机就发出信号驱动电机。另没有滞环调节功能,如果舵机齿轮组机械精度差,齿虚位大,带动反馈电位器的旋转步,步范围就已超出控制死区范围,那舵机必将调整不停,吱吱不停。

    十、为何有的舵机炸机易烧电路板
    有的舵机选用的功率器件电流大同时系统中设计有或芯片自带有过流保护功能,能检测出堵转过流及短路状态迅速停止电机驱动信号。还有可在电机回路接压敏电阻防止瞬间过压及在功率器件前端设计有吸收电容。此类舵机炸机堵转不容易烧电路板和电机。与舵机是金属齿还是塑料齿并无绝对关系。

    十一、舵机为何抖舵
    控制死区敏感,输入信号和反馈信号因各种原因波动,差值超出范围,舵臂动,所以抖舵。

网友:
好东西,深入浅出

网友:
学习了,顶一下,我装了几只数码舵,就是向个不停。不过油直用数码和用模拟还是有区别的。呵呵

网友:
好详细的资料....搞得偶以前还以为数字舵机输入的是串行数字信号 原来就是频率高点  那一般的遥控器都是20ms一个周期..看来只有少数地方用数字舵机有效果啊(直升机控尾)

网友:
 好文章 一定要顶

网友:
现在好些的舵机都是数码了吧     LZ能不能推荐些好的模拟舵机   还有要考虑扫齿的问题啊

网友:
好文章,标记慢慢看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以后结婚了老婆会不会同意我也这样挂墙上,哈哈

网友:
发错地方了,各位DX,不好意思

网友:
就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时机选择嘛

网友A:
邓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啦,一定要顶!

网友B:
有个问题一直弄不明白, 接收机没有调节数码档和普通档 就能 数码舵机 和 普通舵机 而陀螺仪却要 调节 数码档和普通档,这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接收机能自动知道 接的是不是数码舵机,而陀螺仪却不能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邓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啦,一定要顶!

大哥,我可不敢当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一直弄不明白, 接收机没有调节数码档和普通档 就能 数码舵机 和 普通舵机 而陀螺仪却要 调节 数码档和普通档,这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接收机能自动知道 接的是不是数码舵机,而陀螺仪却不能

这个问题,我没有去仔细研究陀螺仪的电路,但是我按推测给你一个解答,我自己估计八九不离十,哈哈

情况是这样,陀螺仪是一个串联在尾舵机上的控制装置,它要做两件事情:

1、当你打尾舵时,把信号传给尾舵机
2、当飞机位置变化时,计算及输出相应的信号给尾舵机,让飞机的尾巴保持锁定

好了,我们可以分析,当你打尾舵时,接收机输出信号传给尾舵机——这个信号脉宽是20ms,如果陀螺仪设在普通舵机模式下,它输出给舵机的脉宽信号也是20ms的规格,也就是说陀螺仪自己的位置控制精度也是20ms,这也就是说——即使你的陀螺仪很高级,但是它也被限制了只能做20ms这个脉宽所能传输的调节动作!

为什么要设置数字舵机模式呢?

目的是将陀螺仪的位置控制精度提高到3ms的等级,接收机输出的20ms信号和陀螺仪自己产生的位置调节信号,统一在陀螺仪里面转换成3ms的级别来输出给舵机,这样也许对应你打舵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什么区别,但是肯定在陀螺仪自行锁尾的时候——会更精确更稳定!因为信号更精密了嘛!

再说为什么陀螺仪使用了DS模式,会烧毁模拟舵机——因为一般情况下,模拟舵机会直接采用接收机过来的PWM信号,经过一个简单的阻容滤波以后去驱动马达,一个工作在50HZ的驱动电路,你让它工作在300HZ,它不是不能工作,而是会滤波不足,让马达以300Hz的频率在停止点附近高速震动,很快导致驱动电路过热烧毁,以及马达铜头毁坏

所以DS模式烧毁舵机并不是一通电就马上烧毁的,而是要花上几分钟........并且舵机会严重发热.........

以上评论属于本人推理性质的猜测,并不是分析电路所得出的结论,虽然八九不离十——但是还是请同学们自己消化、理解,不要教条性吸收,呵呵

楼主:
另外,接收机也并非可以自动识别模拟舵机和数码舵机,只是接收机一般都按统一的20ms脉宽进行输出,所以无论你用模拟舵机还是数码舵机,都可以兼容而已

想要让接收机不使用标准的20ms脉宽——有的,例如futaba的HRS版本遥控器,应该就是不使用标准的20ms脉宽的版本,你要是在HRS遥控设备上使用模拟舵机——也是要烧毁的.

HRS制式的遥控器,如果想要使用模拟舵机——也是要人工关闭HRS模式才可以,跟陀螺仪要选择DS/AS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
学习了,相当详细啊~~~

网友:
太专业了。顶下。

网友:
楼主厉害。我看过本十几二十年的书(从小陪着我的)叫做“无线电遥控”,是一套丛书中的一本。里面从谐振继电器一直介绍到分立元件的比例遥控电路,从调幅到移频键控发射电路,从超再生到二次变频接收电路。那里面介绍的比例遥控舵机原理跟楼主介绍的3003原理完全相同,不过可能没有EMF。

不过数码舵机和模拟舵机精度上的区别我觉得不在于信号的频率是50hz还是更高。信号频率只决定响应速度,响应速度对于1/10平跑等动作激烈的模型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也都致力于提高响应速度。
而精度的区别我觉得就在于电路的精度——模拟舵机本身就不敢把精度调太狠了,否则很容易一直抖,而用模拟信号的相互比较(其实也是开关型的脉冲信号),感觉精度做高也不易。当年我那本书里介绍大概在1度左右。而数码舵机可以用单片机内嵌的AD直接检测电位器输出,用很高速度的定时器去测量输入脉宽,再加上一定的算法曲控制电机,这样才能有高的精度。

网友(2009-04-23):
严重受精而去   这篇比较是看过的最好的

网友:
不得不顶,学习了

网友(2009-08-23):
绝对好文章

厚道

网友:
有一点你说错了,数字舵机比模拟舵机耐用。我的模拟舵机用2周,数字舵机用3个月没坏。

网友:
好文章

深入浅出图文并贸,连我这样的纯外行都看懂了一二。谢谢楼主。

网友C:
看了这个帖子 觉得这完全是误导。

数字化舵机,它既然是数字化的,那么它可改变的东西多了去了。比如响应时间,可以调的,它有能力做到高响应速度,自然也可以改成低响应速度。比如它原本可以在1毫秒内响应,那你设置成10毫秒响应也可以。本身它有高精度了,那么它自然很容易改成低精度。
比如无响应区域,你设置成一个脉冲内响应,那出现微小抖动的可能自然增大,你也可以设置成超过10个脉冲才响应啊。而且数字电路是很容易设置阻尼的,去抖动电路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的吧。
又有人要说了,这样一来不是等于没什么改进吗? 非也,这个设置对于数字电路来说,它是可控制精度的,你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而且还可预知误差的范围。简单得说它可以做到以前不能做到的一些事情。

又有说这样一来数字电路太复杂,价格会很贵。。。现代芯片的价格主要取决于产量,对于这种低于百万晶体管的电路来说复杂与不复杂对价格毫无影响。看看光电鼠标就会知道了价格是如何定位的。

关键在于,数字舵机如何知道它自己转了多少角度。如果依然用滑动电阻盘来做转动角度传感器,这种舵机也就不能称为“数字舵机”了,至多称“伪数字舵机”。数字舵机的核心就在这个传感器上,它直接给出的就是数字信号,比如用光栅盘或者磁栅盘。
使用滑动电阻这样的模拟量传感器,除了种种离散型的误差外,对实用的最大问题就是长时间使用后因磨损造成噪音、精度下降或者故障的问题。用数码盘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此外,数字舵机可以很容易和PCM发射机匹配。中间传输环节造成的干扰、误差都将不复存在。这是时代进步的大势所趋。

网友(2009-10-05):
楼上的, 那些玩意现在被分化出去, 叫可编程舵机, 一个字, 死贵

角度传感器嘛, 我所知的都还在用电位器... 寿命似乎不是大问题, 瓶颈一直在电机那里, 不知道无刷舵机是不是

网友:
请您帮助:
      我刚买了个辉盛舵机9805MG 25Kg,但是抖舵严重啊,有时狂抖,我用在速度不高的车上,想请教一下可不可以改变一下舵机的元件参数,降低舵机的灵敏度和反应速度?

                    谢谢!

网友(2009-11-25):
舵机基础知识记号!

网友(2010-01-04):
够详细,这么多得慢慢看

网友D:
这个麻烦了,到底模拟和数字舵机是电位器的区别呢还是取样频率的区别?要知道这可是两个概念的东西哦

网友:
看来吱吱叫的舵机不一定是好舵机?

网友(2010-02-03):
引用 网友D:
这个麻烦了,到底模拟和数字舵机是电位器的区别呢还是取样频率的区别?要知道这可是两个概念的东西哦

应该说是驱动方式的区别, 当然频率的区别是两者区别的一个表现, 但这不是根本

模拟舵机由电位器取样跟输入信号做比较直接输出电位差驱动电机, 而且这个取样是由输入信号的脉冲激励的, 也就是输入信号频率=采样频率=驱动频率, 因为当时数控技术还没有引入, 也因为这个, 有模拟舵机高频会烧的说法

数字舵机引入了一些数控方面的新方法来做, 具体哪些产品用了哪些方法, 其实很难一概而论, 但是因为有数控, 采样/驱动频率与输入信号频率的关系是由设计者来定的, 所以一般输入信号频率可以比较高, 现在已经有520hz的数字舵机了

网友:
我插,就想看图,看那根线是地,那根线是电源,偏偏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这个帖子 觉得这完全是误导。

数字化舵机,它既然是数字化的,那么它可改变的东西多了去了。比如响应时间,可以调的,它有能力做到高响应速度,自然也可以改成低响应速度。比如它原本可以在1毫秒内响应,那你 ...

呵呵,我的观点都是基于目前的实物产品而论,没有包含未来可能发展出的新一代产品啦。目前“数码”和“模拟”的区别,还是在信号处理和驱动机制上,而不是在传感器上。目前舵机都用电位器做角度传感器,我想这是因为电位器方案无论体积、装车耐用度、功耗等各方面都比光栅方案好,否则舵机早用上光栅方案了。

另外呢——其实这点也是我希望很多朋友明白的一点,不要太相信工厂给你灌输的那些噱头。一定要记住,经过考验的质量才是唯一的保证!
也许某天真的出现了光栅传感器的“全数码”舵机,大家得想想的是——它也许是比目前使用电位器的数码舵机理论上更优,但是实际上,它能可靠工作吗?
往往不是这样...........
同样的道理,也就很容易明白一些号称数码的,高速的,大力的杂牌货,为什么用起来却不精确,不高速,甚至还总是抖舵啊,死舵啊,失控啊——因为理论上的完美,并不能掩盖器件上、机械强度、机械精度、机械耐久度上那些缺 陷,理论美不是美,实际牛才叫牛!

ps:小小抗议一下,以舵机而言,响应精度自然是越高越好,哪有明明能高却硬调低的道理呢,是不是,呵呵

网友(2010-07-12):
    yu说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E(2010-09-01):
都是经验之谈,不看就可惜了

网友F(2010-11-23):
很深奥~~~不明白!

网友G(2011-01-27):
慢慢看中

网友H(2011-07-23):
我见过的说的最详细的

网友I:
标题
※ 看 帖 要 顶 帖 ※顶顶顶顶顶

网友J(2012-02-28):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图3中示意的脉冲宽度是从 0.5ms-2.5ms; 这个平时了解到的好像大多是说 1 - 2ms ,中点位置是1.5ms;
和楼主图中的说明不一致;
求指教,谢谢!

网友K(2012-07-12):
标题
学习了 感谢楼主

网友L:
学习是必须的。

网友(2012-10-11):
这个一定要顶,分析很到位。

网友:
PCM到底是什么?据了解PCM是数字信号,特点是准确,抗干扰,一般用8位二进制或高级点的10位12位,8位的将舵位分256个定点,10位的是1024点,12位的(不知有没有商品)可分4096点位。PCM、PPM及传统模拟方式只是摇控的传送信号不同,但可实现准确、快速、精确的控制。

网友:
比喻恰到好处,学习了……

网友:
了解了,看来也不必非要数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图3中示意的脉冲宽度是从 0.5ms-2.5ms; 这个平时了解到的好像大多是说 1 - 2ms ,中点位 ...

我来回答,1MS-2MS对应旋转范围为0-90度,0.5MS-2.5MS可达到0-180度,1.5MS都是中点,看看我的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8257

网友(2012-12-12):
引用 楼主:
网络上流行的对舵机的误解文章太多太多!而且很怪异的是——很多主流的意识是错误的!!!

下面这篇文章 ...

舵机 抖舵 是因为输入信号和反馈信号因各种原因波动差值 超出范围, 一般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导致这种情况(已排除了震动造成、齿轮不顺畅、拉杆虚位大、电机快寿终尽寝等原因),谢谢了 我电路方面不太懂

网友:
其实我个人选择舵机,更看重的是品牌和玩家反响,而不是某些山寨工厂一力鼓吹的什么狗屁数码........

网友(2019-02-06):
很好,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