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驱动齿轮偏低的原因找到了!

楼主(2009-03-16):
:loveliness: 前段时间,我换了450的大齿轮后,发现尾驱动齿轮偏低。经过各位前辈的指点,我又仔细的检查了一遍,终于找到了原因所在-----金属尾旋翼传动轮组的轴松动了!

这个齿轮可上下移动了

这个齿轮可上下移动了

原因就在这里!

原因就在这里!

网友:
就是这个原因了, 如果塑料齿有松,很容易造成空中自旋失控

网友:
轴松了,怎么会导致齿轮偏低呢?一个是轴向,一个是径向,不搞得嘛??没看明白~~~~~

网友:
前两天也遇到这种问题,那个尾传动齿是压在尾传动轴上面的,一旦松了,会造成传动齿轴向窜动,给尾传动带来影响,甚至造成无法尾传动,使电直在空中自旋!

网友:
轴向窜动,明白了。重新加点轴承胶估计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懂了就好!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