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那些N30马达的解释

楼主(2009-03-17):
看了大家近日对原来欲团购N30马达的回帖,我想有必要开这贴跟大伙说说明白。
我手上的这些N30马达与原配的、用于004、005尾桨上的马达的相同处:
1、在外形尺寸上一模一样;
2、内部结构的尺寸几乎也一样,也就是说能互换使用;
3、马达的输出轴径一样;
4、转子的几何尺寸一样;
不同的地方:
1、没有装上齿轮,需从坏马达上拆下齿轮后装上(具体怎么拆装,我另开帖);
2、没有消火花电容,也需从坏马达上拆下后装上;
3、马达输出轴比原配的长了1.5mm,但不影响使用;
4、原配马达转子上的漆包线是0.15mm的,我的是0.09mm的(厂家不负责而生产错了的原因),所以,不能直接装机使用;
5、电刷金属件上多了块橡胶件,增加了碳刷与换向器的接触可靠性;
6、固定后盖的金属爪扣比原配的略长,这方便日后的更换;
7、磁体略比原配的厚些,但不影响转子的互换。且,由于略厚,我猜磁力可能会比原配的略强;

网友:
这样一来——天差地别

“、原配马达转子上的漆包线是0.15mm的,我的是0.09mm的(厂家不负责而生产错了的原因),所以,不能直接装机使用;

网友:
线径不一样 怎么办

网友:
拆来当配件的配件用

就当把原装的转子挪窝用

网友:
一群小马达把黑人搞得晕头转向....
老黑辛苦了!

网友:
大师 那些马达盖子很管用的
别再解释了 ,又没有闹绯闻

网友A:
等彻底玩腻7.4V动力了。。。换11.1V动力的时候,就经常烧尾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彻底玩腻7.4V动力了。。。换11.1V动力的时候,就经常烧尾电机了。

1月换 3个基本上

网友:
其实把原转子换装在新马达上一样很好用嘛!

网友:
不过别忘了吧磨损的电枢打磨平

网友B:
不错,不错,按原报名数购买,咋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按原报名数购买,咋买呢?

用QQ联系吧!我的QQ号就在回帖的下面。

网友:
我就不用QQ了,我先来5个!!!告诉我汇款方式几地址!!

网友:
同13#楼办法,按原意向要15个。

0771----2429253庞声林。

网友:
黑人大大是细心的人,我买了马达了。10个呵呵,直接通电试了一下,新马达比旧马达转速慢。
其它都不错,以后N30有了一堆配件了。坏一个换一个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