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直投入清单及个人意见

楼主(2009-03-17):
前两天看到某人发了个帖子说了自己电直的花费,我就也整理了一下我的资料,把我在电直上的投入列明给大家看看,也许对新人有帮助。
我是2008年6月开始知道3G和5IMX的,潜水3个月后直接买了YT450 SE GF+T9+401+9257,我喜欢玩真机,不喜欢模拟器,所以从没玩过模拟器,但还是建议新人买模拟器,因为我的进度确实很慢。我有5个电池,每周末可以玩不到两个小时,因为我有不到一岁的小女儿要照顾,现在只会三面悬停,对头还不会。
下面是我电直投入的清单以及自己的一点点个人意见,私人意见而已,如果损害到了某位商家,请不要介意啊?!
清单1/5

清单2/5

清单3/5

清单4/5

清单5/5

下面是我的LAMA V4以及YT450SE的靓照

网友:
玩电直的个个都花费不少呀

网友:
玩直机真花钱啊。天天花啊。

网友:
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准备,没想到其实花得比用的还要多.

网友:
舵机好象太差了,其它没有仔细看,控也不行

网友:
 好帖 让新手可以参考 也避免被JS忽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玩,经常要炸机的,舵机是最容易炸坏的东西,所以新手没必要买好的,坏了换起来也不心疼,65MG坏一个,SG90可以换7个了,够你炸好多次了。看来你没细看我的帖子,65MG我也买了,只是还没舍得用,现在的水平用这个没必要
至于控,我主要是觉得我还是喜欢看中文菜单,自己单飞,所以刚接触模型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好懂的控,当然价钱也是一种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玩,经常要炸机的,舵机是最容易炸坏的东西,所以新手没必要买好的,坏了换起来也不心疼,65MG坏一个,SG90可以换7个了,够你炸好多次了。看来你没细看我的帖子,65MG我也买了,只是还没舍得用,现在的水平用这 ...

我不太同意你的意见,呵呵。舵机是易损品,但是如果买很多20左右的舵机,炸一次坏几个的话,没心情玩了。还是买几个质量好点的金属舵机,3d炸了一般也不会坏的,至少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
好多人都这样考虑,实际上你用辉胜的换的钱,早就可以用65mg了,而且炸机基本不要维护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没使用过65MG,所以暂时接受两位意见,我还有两个SG90,这两个炸光了,我就不买了,装上我的65MG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玩直升机如果想省钱,到最后会发现更加费钱

网友C:
咱俩买的东西80%都差不多,我多买了个3通玩具和一个004~~我是今年2月初开始,一共是8490.69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当初绝对玩固不玩直了.

网友:
要吃咸鱼就能抵得渴!开心就行!我如果不是花钱玩模说不定就花钱玩女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俩买的东西80%都差不多,我多买了个3通玩具和一个004~~我是今年2月初开始,一共是8490.69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当初绝对玩固不玩直了.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玩具也算啊?我也有,没算进去而已。我以前不知道有航模直升机,刚开始是在超市里看到了大黄蜂(199元,两通的),以为就是航模,买回去在我们小区广场上直上直下的乱飞,玩了几次发现它不抗风也不能前后左右,就丢一边了。后来在展会上看到有个卖环奇811三通的,说是能控制前后左右,就又花了200元买回来玩,被我玩了十几次,也能控制前后飞了,但操控不准确,因为不能左右飞,不能控制飞机姿态。后来电池也被我冲坏了,还买了电池和其他配件100块左右。现在又大卸八块丢一边了。再后来就知道3G和5IMX了,就有了450和LAMA,开始告别玩具

网友:
没少花啊,但我比你花的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