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中大幅度急推油门时尾巴会左右摆动几下

楼主(2009-03-17):
悬停中大幅度急推油门时尾巴会左右摆动几下,但锁尾都能锁到原处可以锁尾。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以下一个或多个原因:
舵机速度不够高
尾推机械不顺畅
感度过高
延迟过低

楼主:
9253+401
用手拨动尾推感觉挺顺滑的
感度82

网友:
还有,大桨转速变化过大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配合得好的话,悬停位置以上推杆转速基本不变(类似定速器的效果)

网友:
LS每次回帖就是[顶礼],明显对LZ不负责,明显是在灌水~~~~~
鉴定完毕~~~~~

网友:
 新手学习中 看帖要顶帖

网友:
可能是转速不够和感度过大

网友:
我的JJ也会这样,据高手说是没调好,具体哪里没调好,还不知道~~~~~自己摸索吧~~~~~

网友:
油门曲线、螺距曲线配合不好,如转速变高则调低油门曲线或调高螺距曲线,转速变低则相反

网友:
中立点选择以前讨论的B方案,就是尾巴有4-5度的角度。

楼主:
把感度调低可以解决,但急降后突然急升飞机时会出现甩尾现象?

楼主:
电池也会导致这问题

网友:
我也帮估下:皮带松或打滑?

网友:
你把JJ送给我一切都好了

网友:
转速不够就这样的,如果你开到3D模式应该没问题

网友:
提高主桨转速试试

网友:
怎么目前这么多喜欢胡乱顶贴的人?
晕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有点贪?哈哈: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