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好操作的大桨平衡法(无需找重心)

楼主(2009-03-17):
具体方法是先称重,再做平衡,   需要一只精度0.1的电子称。

1. 如果重的一边下沉

剪一段胶带重量等于二桨重量差额,放上平衡器试贴轻的一边(不要贴紧,粘上即可),移动贴的位置使得二边平衡。

2. 如果轻的一边下沉

剪二段胶带, 二段胶带的重量差为二桨重量差额, 轻的一条贴在重的桨的头部,重的一条试贴在轻的根部, 如果平衡变为重的一头下沉, 二条胶带同时减轻同样的重量, 直到二边平衡, 如果还是轻的下沉, 再同时增加二边胶带的重量, 使得二边平衡.

按如上二条方法,都能完美做到二桨平衡,不仅等重,而且等力距 (同时重时也是重合的)

网友:
个人意见,这个效果不比找重心的效果。
找重心的方法,一小段透明胶影响都很明显,单一小段透明胶,在0.1的电子称中没有显示。

楼主:
我这样的方法的优点是可以用最优(最少)的胶带就可以解决问题,先找重心需要多条胶带,到最后实际上有些胶带是可以对称减掉的

网友:
剪一段胶带重量等于二桨重量差额

这个太强了,不得不拜

网友:
确实好方法,收藏了~~~

网友:
先把两桨分别放在支点(例如:美工刀片)上找出重心,之后上平衡器,轻的一边在重心上加透明胶带。

楼主:
不一定是轻的一边扭距低。

网友:
每天阅帖无数,先混上一份在说

网友:
确实很好!

网友(2009-06-16):
今天刚想出这个方法,一搜贴,原来仙人早就想到了!

网友:
感觉不一定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