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 PG-03陀螺仪陀螺仪输出端改接无刷电子变速器

楼主(2009-03-17):
GWS PG-03陀螺仪陀螺仪输出端原本接伺服机,改接无刷电子变速器后接无刷马达,这样无刷马达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A:
这个........那,陀螺仪上电的时候必须把信号打到最低一端并且保持位置

网友:
可以的。如果加上一个混控器就可以做好多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那,陀螺仪上电的时候必须把信号打到最低一端并且保持位置

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

就是陀螺使用的那个通道、必须打到某一端,信号要最低点。否则电调检测不到最低油门位置信号。

意思就是说陀螺仪用那个通道必须得像油门通道似的,不自动回中的

网友:
这就是雷鸟给无刷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