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超大双浆共轴电直

楼主(2009-03-17):
玩小四通有段时间了。也上了六通的400JJ  ,但是每个人玩的状态不一样,我喜欢很稳定一点的大双浆,操作简单,维护费用低,最近在掏宝上看到一款超大的玩具三通机。准备入手改装成四通的JJ  我把参数下写来。大家给提点意见。看看怎么改比较简单,好玩一点。
品名:大型三通遥控直升机
型号:XBM-11
飞机尺寸:总长75厘米,高28厘米
飞机总重:550克(比一般同尺寸飞机重了150克,也说明了飞机用料十足)
包装类型:彩盒开窗
包装总重:3公斤
飞机电池:1500毫安(锂铁电池)
遥控电池:8节五号(AA)电池(需买家自备)
飞行时间:10分钟左右
遥控距离:30-50米
飞行高度:>30米
包装内物品:飞机一只,遥控一只,充电器一只,说明书一本,备用主翼四片,备用尾翼一片.

我自己的想法。首先是下三通JJ 不带斜盘。需要加下浆夹和斜盘,准备用鹰眼的下浆夹和倾斜盘 加2个9G舵机,用V4的四合一 改造功率管 用11。1V的电池  此JJ原配的是两是370电机 大家给点意见。因为本人没有改装无刷的经验。想和大家一起把这个JJ改造完成。我会把整个过程贴上。看看能不能成功

网友:
主意不错,支持楼主,不过旋翼头太简单了吧

网友:
已经实验过啦.
朋友的一个这个机机,电路完全烧了.
换上个4合1加115F配4VF发射.里聚2S.其他未动.飞了几下就结束战斗了.

网友:
这外形还真挺有意思

网友:
标配锂铁?佩服

网友:
 直接上020 。不ok么

网友:
等待改装
结果....

网友: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大将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新兵不懂也想知道!

网友:
我觉得注意不错  就是到底能成功吗?

网友:
要改问题很多,遥控,接收,斜盘,舵机,还有计算等,3通和4通是个大阶梯,差很多的!不过顺便问问你这大jj多少米?

网友:
要是改成了,俺也学着改1个~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看看能否改成6通道的,原来是同轴四浆,靠上下浆控制机身左右,
可以加斜盘改同轴四浆,但是要加陀螺的话就要把为部的浆转90度
我想到一个最简单的改造方法,加一个陀螺控制下层的浆保持机身不旋转就好了!
再一个这个飞机是够大,但是回来后感觉尾桨的排气量不够,呵呵,所以我加长了尾桨和浆的角度

网友:
祝你成功

祝你成功

网友:
劝楼主一句,别折腾了,烧钱,而且是白烧,不可能成功

网友:
等待成功的消息

网友:
注意不错,好像不太容易弄到合适的改装件。

网友(2009-04-30):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看看能否改成6通道的,原来是同轴四浆,靠上下浆控制机身左右,
可以加斜盘改同轴四浆,但是要加陀螺的话就要把为部的浆转90度
我想到一个最简单的改造方法,加一个陀螺控制下层的浆保持机身不旋转就好 ...

请问你是如何加大尾桨的角度的啊?换桨吗?

如果楼主实验成功了,我也学着弄弄,我才开始玩电直,很多东西都不懂。
现在第一阶段我只需要加上陀螺仪和让尾桨力度大一点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1692   简单改装超大LAMA,LZ 费钱啊

网友:
看看楼主改得如何?

网友:
原来我买的也是这个呵呵,看来要来个终极改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看看能否改成6通道的,原来是同轴四浆,靠上下浆控制机身左右,
可以加斜盘改同轴四浆,但是要加陀螺的话就要把为部的浆转90度
我想到一个最简单的改造方法,加一个陀螺控制下层的浆保持机身不旋转就好 ...

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成语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