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不住?还是没弄对?

楼主(2009-03-17):
火狐200,futuba 6exhp +R146ip,E-SKY的0508舵机+powertech出的不知道什么型号的陀螺仪(单感度),调试时,将左侧舵机控制钮放置在AUX/CH5,右侧放置在D/R,调试机尾无自旋为之(这是我认为的非锁尾模式),然后将左侧舵机控制钮拨到D/R,想锁着尾巴。

锁不住!!!!!

现在一直用我认为是非锁尾模式飞行。

不知道哪位高人给我解答一下,我错在什么地方?

上图

楼主:
没有人解答?

网友:
从你的说法上看,应该是调试方法问题,我用的是FF9+450+GY401,所以没法具体想像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网友:
D/R 是哪个通道?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能不能上图说明啊

我用的是华科尔2801,COLCO的GY400陀螺,5G辉胜尾舵机

网友:
貌似两种方式要分开调的说

楼主:
上图了,谁来告诉我

网友:
火狐200,futuba 6exhp +R146ip,E-SKY的0508舵机+powertech出的不知道什么型号的陀螺仪(单感度)
是單感度的陀螺仪嗎,鎖尾需要雙感度的才能吧~

网友:
单感度本身就是锁尾模式 只是感度大小的问题 。 而且注意6EX的感度 -值是非锁尾模式 +是锁尾模式。
你的陀螺需要跳到+20~+40 之间。
个人建议。 至于D/R最好保持100%别动。

网友A:
左侧控制钮是感度调整,單感度的陀螺仪不用操作,感度要在陀螺上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侧控制钮是感度调整,單感度的陀螺仪不用操作,感度要在陀螺上调整。

多谢楼上各位!!!!

昨天晚上又仔细看了一下原版英文说明书,这个功能只适用于双感度陀螺仪,对于单感度来说,事实上真是不需要在遥控器上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