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周日两天双小炸

楼主(2009-03-17):
我的天子30自从大年初一爽炸修好后,无论怎样调,一直尾巴锁不住(其实以前就锁不住,以前锁尾舵机是S3003),于是入手ds620,上周六周日一试,哈哈,尾巴锁的非常好!!长期困扰我的锁尾问题在更换舵机后迎刃而解。。。。
        周六独自一人爽飞小炸,几次对头后最后一次舵量打大了,JJ撞在右侧电杆上,空中木桨双断,JJ从4米高掉下,发动机居然没熄火,油箱有点小瘪,平衡杆弯曲,两根尾撑弯曲,脚架断裂,只好打道回府。。。
        晚上换好木桨,整形,AB胶粘好脚架(发现天子30最脆弱的就是脚架了)。。。
       周日约上模友一起去双飞,结果飞了1分钟就空中掉了下来,小炸了一下,脚架又断了一只。。。
      以前发动机调的好好地,发了半天没发的出,后来仔细一查是三叶36A发动机化油器2个固定螺丝空中飞掉了一个 ,那么大的地方,那颗小内六角螺丝居然让我找到了,悬上想继续爽飞(其实螺丝已经滑牙了 ),但吉瑞90级启动器主轴滑牙,没办法发动 ,只好作罢。。。看模友YT450爽飞了。。
      回家把三叶36A发动机拆下,用硅酮密封胶粘住化油器+496金属胶粘住两只内六角螺丝,等完全干后昨天 用无水乙醇洗了下发动机,里面黑黑的,是积炭。。。
      今天一大早爬起来,关房间一侧门和窗,开阳台所有窗(偶家是双阳台),启动JJ,看看发动机状态,两下就着车了,恢复原来状态了。。。运转了2分钟赶快熄火,嘿嘿不然LP和邻居都要发飙了 。。。
     期待下次爽飞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60126&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HOHO,看了视频我才知道你哪里熄火了。还好不是很高。

你那尾巴,原来就是抽经。现在还是悬的很稳了,8错。

换个OS或者雷虎的发动机吧。

楼主:
一开始想飞更高的,但一想发动机刚热车,所以没飞太高,要是飞高了就惨了,嘿嘿
还有我的天8在你的控前显得很渺小哇

网友:
双机 双遥控器、米人

楼主:
TY450和JR控是坐沙发的人滴 ,我的天子30就JJ比他大,其它都没得比

网友A:
下次边上放个FUTABA T14MZ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边上放个FUTABA T14MZ好了

有机会倒要见识见识你的T14M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次边上放个FUTABA T14MZ好了

 14MZ只是代表你錢比別人花多一點而已...((可是技術卻一點都沒有)...直升機比飛技術...不是比錢多......
你乾脆把金子或一大把幾百萬的現金放旁邊拍照不是更爽??

本人說話是重了些..只是覺得航模並不是有錢人才能夠玩的好的....拿6HP會自旋翻的高手才是我所佩服的

网友C:
楼主我的也是天子30,请问楼主用什么陀螺仪和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也是天子30,请问楼主用什么陀螺仪和舵机的?

陀螺仪是KDS800+DS620,锁尾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MZ只是代表你錢比別人花多一點而已...((可是技術卻一點都沒有)...直升機比飛技術...不是比錢多......
你乾脆把金子或一大把幾百萬的現金放旁邊拍照不是更爽??

本人說話是重了些..只是覺得航模並不是 ...

难道直机只有玩3d动作才是最终目的? 3c动作好像比3d更严格要求来

网友D:
玩飞机就是图个快乐,难道非得飞成高手才行?
所谓的比技术和比设备,本质上有何区别呢,自己快乐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飞机就是图个快乐,难道非得飞成高手才行?
所谓的比技术和比设备,本质上有何区别呢,自己快乐就可以

关键是玩的快乐!!

网友C:
楼主你其他4个舵机是用300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其他4个舵机是用3003吗?

原配S3003  2只(螺距、尾舵)+5010  3只(油门、升降、副翼)
现改为S3003 2只(螺距、副翼)  DS620  1只尾舵   5010  2只(油门、升降)
飞航线没问题,以后要特技的话,可能除 ds620外都得换掉哇。。。(对了,油门那只5010可以不换)

网友:
发帖辛苦,先顶起来在说

网友:
自己开心就好!! 真的! 天子30 被我们这里的人觉得低档 但是我看了觉得 很好啊! 没有差啊!
有钱的上好的,没钱的玩国产的,各取所需各得其乐 大家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看自己的飞机在天上飞行自己很快乐!

网友:
我的30快半年没有玩了该拾到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