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DIY达人,用AB胶翻模复制过那种受力很大的东西 ...
各位DIY达人,用AB胶翻模复制过那种受力很大的东西吗?

楼主(2009-03-17):
我有个旋翼头裂开了
想用完整的翻一个
各位觉得可行吗??
要是没有试过的,我来做小白鼠……

网友A:
不太可行,AB胶虽然很好成型,但很脆

网友B:
可以多加B胶来增加软韧性的,但是不知道A:B的比例,很难调.

网友C:
套袜子上胶应该可以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id3681530
看这个强人 用硅胶和ab水翻模做的
就是不知道ab水和ab胶有啥区别

网友E:
各种AB 胶的 性能不一样 强度也不一样

网友F:
AB水也不便宜啊,还要做硅胶模,
还是直接买一个比较划算点!

网友G:
受力很大是什么概念?可以计算一下的,如果担心强度不够,可以在AB水里加钢丝,用真空机消除气泡的话,做旋翼头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