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做lama的玻纤机架,先按1:1做个纸模看看

楼主(2009-03-17):
为了做lama的玻纤机架,先按1:1做个纸模看看

楼主:
前面的大锥形是电池架,头罩、尾管都用250的
侧板肯定还要开一些大口子,减轻重量。
请自制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
是做004的机架吗?

楼主:
侧板的连接件,到真正做成玻纤板时或改用中性笔管加长螺丝。估计买不到现成的侧板的“连杆”(外行人不知道这个称呼大家能不能理解?)

楼主:
是做lama的

网友A:
lama带得动这么重的东西吗

网友:
看着有点臃肿,多搞些镂空设计

网友:
这么复杂啊

网友:
看着不像是做LAMA,因为没看出来哪里是安装双电机的地方,莫非是新品种?:loveliness:

楼主:
电机分别安装在V形开口的两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ma带得动这么重的东西吗

肯定带得动。

网友:
 楼主手艺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