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手问白~痴问题~航拍的准确定义是什么?以及航拍工具

楼主(2009-03-17):
菜鸟,喜欢拍摄。
航拍我有一点不理解,
第一种第一人称飞行里的,一边拍摄,地面上人就可以同步看到飞行视频。
第二种就是绑个摄像机(-  -!)去拍摄,航模降落之后再看 =。=
第二种算不算航拍啊蛤蛤?

第一种航拍。需要哪些设备?便宜点的大概的多少?摄像的电源用什么电源?如何控制?有没有准备出售的?

网友:
第一種航拍至少要:攝像頭、无线视频发射机、无线视频接收机、显示屏,配置专业一点的摄像头装云台上,可遥控其角度。淘宝网上搜无线视频可得,但功率就1.2G的而言,至少要发射机功率200mw以上,我起初买的50mw的,20-30米就收不但讯号。

网友A:
第一种主要用于固定翼
第二种用于直升机低空拍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主要用于固定翼
第二种用于直升机低空拍摄

LZ哪来的定义?
难道FPV就不能用在直机,而且带照相机或MP4上天的固定翼多了去了。

网友:
第一种应该是FPV吧,
在下入门菜鸟,准备在自己的电滑上采用第2种方式航拍,
有几个问题:
1、按我的航拍想法对设备载机有什么要求?
2、请帮忙推荐航拍设备
3、遥控设备有什么建议?我现在用的是振华的4通道设备,要航拍应该是要上6通的吧?

以上问题请各位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关于航拍~

其实顾名思义,航拍,就是泛指航空拍摄。第一人称驾驶(简称FPV)严格来说并不属于航拍的范畴,因为航拍是追求照片或者影象效果为目的的,但是要是说FPV是航拍,也没有什么不对……
对于新手来说,最关键的是要弄清楚自己的目的,你是追求FPV身临其境的乐趣,还是享受高清晰的鸟瞰感觉?
根据目的不同,通常可以把设备的准备分为两大类:
1:即时影音传输系统(一般去掉声音部分以追求高质量的画面)
2:动态、静态摄录系统(带摄相头的任何东西,都能成为你的选择,只要重量和体积允许)
不过有的人喜欢把两种系统结合起来用。
下面详细说一下每样系统的大概构成:
1。即时影音传输系统,最基本的配置包括:
摄相头、视频信号接收以及发射器、视频成像装置(常用的是MP4、DV屏幕或者视频眼镜)
2。动态、静态摄录系统(这里只说比较普遍的器材):
照相机、带录象功能的MP4、DV等等。
下面来说航拍使用的载机……
一般的航拍载机选择主要遵从以下几个要求:
1。有较大的富余升力(让你装航拍设备后不至于飞不起来)
2。飞行稳定(相信我,这一点很重要,不然FPV的时候你会比你的飞机更快晕)
至于其他的要求,跟一般的高级航模就没什么区别了,不过关键还是看你的钱包。

也就是说,LZ你担心的第2种方式,恰恰就是最原始的航拍……也是最贴切的。如果FPV的话,便宜点的200~1000不等就可以得一套,但是如果你是要长期玩的话,那我还是建议你一次就买好一点的设备,不要绕弯路(前提是你的模拟器飞得够好,不然好东西摔起来心疼),这些东西淘宝都是有卖的。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那么详细的为菜鸟讲解~。
说的好清楚,这下终于有点了解了
学生没米,正犯愁是自己买配件搞KT鸡鸡还是成品翼龙呢,貌似翼龙可以进行航拍把?三通还是四通不清楚嘻嘻。
谁再来推荐下。
昨天刚买个天地飞6A的遥控和模拟,打算先在模拟上练练,月底正式入魔买JJ。

网友:
其实用KT来做飞机的话也能做出不逊色于翼龙的新手教练机,但是这对于不想动手的人或者新手来说,绝对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
所以我个人比较推荐出学者使用成品机,就是那种买回来就能飞的。这样一来减少了在飞机上面花的工夫,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FPV设备上。
总之,初学者要尽量在各个方面使用成品,减少自己动手带来的不稳定性和失败率(这跟真飞机的研发是一样的,尽量使用成熟的技术),不过专门要享受装配过程的不用考虑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