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在凤凰软件和G4里哪个更接近真机???

楼主(2009-03-17):
好不容易在G4把定点悬停测试蒙混过关到26,但感觉基本功还是差的很??又学了下自旋翻,翻不起。
在凤凰里练了段时间,翻起了,但不熟练。
感觉两个模拟器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知道哪个更接近真机????

单选投票, 共有 214 人参与投票
39.25% (84)
46.73% (100)
14.02% (30)

网友(2009-11-26):
凤凰漂亮,G4真实

网友(2009-10-17):
我用过凤凰, G4, Reflex, 最后选了凤凰.

凤凰使用默认设置并不接近真机, 要修改不少物理参数, 物理参数越接近你真实飞的那架,飞起来就越真实.

网友:
哇。。我一直觉得g4画面已经很好了,
看了这贴才知道,g4和凤凰比是垃圾,赶快下 载一个!

网友(2009-09-14):
我就不明白这些投票为啥一定要设置成投票后可见, 我根本没用过凤凰, 那怎么办? 我只好随便投一个废票来看结果, 于是我就想, 这投票里面有多少是我这种性质的? 那这投票结果有什么意义?

网友:
我玩XTR,凤凰,G4。但真想练好直升机还是玩G4好

网友:
4.5和凤凰还是没的比,画面太垃圾,看看那地面做的,我服了.....

网友(2009-08-11):
G4.5的画质没的说已经和凤凰平级了。  但更新速度G4.5是最快的 新机机一大堆啊。  亚托600  竟然还有V22鱼鹰

网友:
最早我玩的是Xtr,之后玩G4,前不久玩了凤凰,最后感觉还是得练G4。
从手感上来说Xtr和凤凰更相近,都太稳态不容易摔了,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就觉得浮力非常大一样。习惯了这两个模拟器直接换G4会觉得非常不适应,航线都会被引力吸到地上炸机那样的感觉。但是如果练熟了G4应该会对真机帮助更大,我是这么觉得。
另外虽然手感上XTR和凤凰比较相近,但是设定和界面场地上,凤凰要丰富和漂亮很多。现在我练习用G4,娱乐用凤凰,都不错。

网友:
我也要,共享一下...

网友:
感觉是G4好一些

网友(2009-07-06):
感觉G4漂得比凤凰历害,凤凰里机机的稳定性比G4要好,不过在功能上,G4明显要更胜一筹~

网友:
凤凰画面是不错  但是其他很烂菜  没G4好

网友:
玩过凤凰后 你不会想玩别的  g4早被我删了

网友:
我有四合一的模拟器,凤凰/XTR/G4/AREO,总体感觉凤凰的画面最舒服,但一直没设置好。总是感觉飘得太厉害,稍一打副翼就掉高度。不知什么原因?真的好喜欢它,但是驾驭不了它,所以现在主力模拟器还是XTR。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凤凰的设置,谢谢!

网友:
当然是g4了,凤凰还是有点发飘,不好

网友:
谁知道G4的下载地址,让魔友共享一下.....

网友:
谁知道G4的下载地址,共享一下.....

网友(2009-06-06):
玩凤凰的人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