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各位老鸟关于LAMA B齿轮的问题

楼主(2009-03-17):
有没有可以替用ESKY-LAMA原厂B齿轮的配件

只要齿轮就好, 原厂的实在是太难卸了,搞费俩了都……

知道的可以偷偷PM一个链接,不知道的帮忙顶下,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A:
螺丝拆完了没有?怎么会拆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拆完了没有?怎么会拆不下来?

回老人家话,LAMA的A齿轮是螺丝锁的,B齿轮貌似是轴承+螺丝胶外加用冲模把轴冲到齿轮里的,卸的难度不小……

如果老人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欢迎分享,谢谢

QQ:99715201

网友B:
我是用火把齿轮烧化了 再取出B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火把齿轮烧化了 再取出B轴的

我是要齿轮,不是要B轴,轴不少,齿轮没……谢谢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