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意了 电机摩电调线了

楼主(2009-03-17):
换了插头  电调线长了
使劲安上头罩,飞的时候感觉动力不足。而且电机电调异常热。
以为螺距调的 太大了,降下来还是不行!
仔细检查。。。。吓一跳。。

拆下来了,电调线磨掉四分之一

拆下来了,电调线磨掉四分之一

电机上的铜屑。。。

电机上的铜屑。。。

网友:
引用 网友A:
.........
....电机上的铜屑。。。。。

没看到电机和铜屑.....

网友:
怎么拍的照片啊?

楼主:
还好 没磨断  焊了一下 用热缩管包了一下

楼主:
紫色的那个是电机
紫色和 黑色 之间的 黄色是 磨的 铜屑

网友:
哈哈这个电调啊 我的插接收机那头让我弄坏了。。

网友:
上热缩管就可以了

网友:
上热缩管就可以接着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