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控和混控的问题

楼主(2009-03-17):
如下图所示
1.如果这样连接,会不会烧坏下图中的设备?
2.这样接,是不是当油门在最小的时候,两个马达都不会转动?并且如果只推油门(副翼不动),这时候是不是两个电机都同时转动?
3.当打副翼的时候,两个电机是不是可以实现差动(就是一个电机转速变低,另一个则变高)?
4.其它通道如果像这样和油门混控,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望高手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
不会,只要两个电调中的一个把信号线中的电源端拔掉,避免两个电调同时给混控、接收供电
是,只要油门行程调节适当

楼主:
是把电源端的正极拔掉吧,接地那条还是不能拔吧.(两个电调的供电来至两个独立的电池)
如果不拔,是不是就一定会烧?

网友:
不一定会烧,就像过马路穿红灯一样,没必要冒这个险

楼主:
谢谢!回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