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调esky 016的帖子给个链接好吗?

楼主(2009-03-17):
本人刚买esky 016的机子,实在手痒。结果就像老鸟说的一样100%炸机。现买了一堆配件想修复,但不太明白如何调机,请各位老鸟给点指导好吗?

网友:
要有耐心!!

我2007年买的ESKY-017, 黄色的;期间换过差不多10对木桨,一个横轴;现在还在飞,悬停很稳!不过要把电子设备全部换掉。特别是陀螺仪要用GY401的,否则尾巴很难控制。ESKY-017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在室内玩。

网友:
我是參考了這個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8&highlight=016 ,016 需要調前后平衝,在机头大概要放數十克左右重量的東要,不然總往后飛,建設还是用上  450練習架~ 的確还很需要有耐心的調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我已经从新买了一个空机,金属套件,再换电子设备那不等于全换了!不过我现在遇到个大难题,飞机老是往左飞,微调已经到底。该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马上去拜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我已经从新买了一个空机,金属套件,再换电子设备那不等于全换了!不过我现在遇到个大难题,飞机老是往左飞,微调已经到底。该怎么办。

讓我回答一下吧~雖然我也是新手,  電子設備可以遲些再考慮,建議有原厂的有刷馬达到坏了才整套換无刷的,其他的可以先用~到有問題再換~
起飛偏左是地面效應影響,很正常的,所以微調請回中,起飛時打點右陀更可很多貼也也做了詳細解說,在這給個香港的連結, 關於空氣動力學, 很不錯 http://www.acmemachineparts.net/aerodynamics.htm

网友:
KDS800+恒吉MD922,锁尾不错。 我是新手直接上了E016,调JJ比非的时间多。现在悬停+航线。 感觉KDS800+MD922已经够了, 以后飞3D再说吧。估计那时候这飞机已经炸没了。
一直往左飞就把左后舵机的连杆调长点啊。。。

网友:
顶啊。买了016,想多看看有关的帖子。
~~~~~~~~~~~~~~~~~~~~~~~~~~~~~~~~~~~~~~~~~

网友:
调试E016的帖基本没的

我找到的都是一些基本知识和改装升级的.先看了再说,还是先模拟多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