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电机怎么修

楼主(2009-03-17):
1、直流电机如图,电枢和线圈的焊接似乎是点焊的,怎么拆啊?缠好线圈后用锡可不可以?
2、线圈槽中的电木片似乎在浸漆时和转子粘到一起了,根本抽不出来。有什么好办法把它取出来?(别告诉我用火烧啊,这DD一烧就完蛋了啊!)
3、根据香烟的比例,那位高手能告诉我修这个电机大约要用多少漆包线。

网友:
坐个沙发 看看门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水煮

用水煮恐怕不行啊,我都放烤箱试了,没用的。

网友A:
记得论坛里有位老大做点焊拆变压器就是用水煮的 你试下看

楼主:
关键是线圈和轴之间有个塑料轴套怕高温的,所以不敢烤时间太长啊。怕把塑料烤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论坛里有位老大做点焊拆变压器就是用水煮的 你试下看

我试下看看,先谢了。

网友:
用手工折取,将转子线圈的一头用锯子锯断,然后将电木用锯子锯开,一点一点把线拽出来就可以了。用锡可以,电枢的头可以不拆,拆线圈时留一点线头,最后焊接时用。不过这个如果转速快的话可能抖动的厉害,要做动平衡。

网友:
有这功夫还不如重买个电机了,我就是做电动工具的!厂里这样的电机挺多的!不知有没有你要等尺寸!你要是需要最好给个尺寸给我,(总长、两轴承档位置、硅钢片有效叠高等)这要要买就是定转子一套!

网友:
这像是汽车里的散热风扇电机,买个新的得了。

网友:
不值得修复。

网友:
不用修了,去买一个就行!我看那些修理电机的这是这样做的!修理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常用工具里的转子都是有的卖的,修起来很麻烦弄不好一不留神就前功尽弃,动平衡自己也不好做。

网友:
用烧碱水加热。就能把浸漆去掉了。

网友B:
此类电机不好修,你连怎么拆都不知道,更别说修了。就是知道怎么修,手把手教你,还得练一段时间哪,不然很难保证质量。另外大多数这种电机不是普通绝缘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其实我早买了一个换上了。我是看这DD扔了怪可惜,就想修修看。

网友:
煮!不能烤

网友:
仍到高压锅里

网友:
卖给收破烂的吧,你修不了的,整流子上的线那的压接,焊不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再放点大料和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类电机不好修,你连怎么拆都不知道,更别说修了。就是知道怎么修,手把手教你,还得练一段时间哪,不然很难保证质量。另外大多数这种电机不是普通绝缘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放点大料和盐。

真乃高人也。  看来也只有死心了,明天扔给收破烂的了。

网友:
这个转子 可不好修 要放以前 修电动工具的 可以给你重新 缠线包 这是以前 换太贵! 想比我的职业接触的这方面比较多!现在东西便宜了 坏了直接换 重新缠 人家挣不了你多少钱 所以 能缠 也得高速你 换了吧 烧了!现在人得思想 不是 老毛的时候了 。。。建议你如果修 找一个 修电动工具的  还得是小南蛮 比较精辟 !!!!

网友:
我知道怎么拆,但我无法给你发送短消息,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直流电机如图,电枢和线圈的焊接似乎是点焊的,怎么拆啊?缠好线圈后用锡可不可以?
2、线圈槽中的电木片似乎在浸漆时和转子粘到一起了,根本抽不出来。有什么好办法把它取出来?(别告诉我用火烧啊,这DD一烧就 ...

1,可以用锡焊,如果线圈坏了的话,直接把焊接点用剪刀之类的东西搞下来就可以.
补充一点,如果要自己缠线的话,这里告诉你个经验,首先肯定是铜线的粗细要一样,找个千分尺量一下就知道.
线圈的大小按原来的大小就可以,至于缠多少圈呢,可以去数原来铜线有多少根,然后算一下就知道.缠线的模具可以用模板做一个类似圆角矩形的样子就可以.
2这个"电木片"应该是竹子的,你直接用锤子和螺丝刀之类的东西把这个竹子顶出去,觉得没问题.等缠好线圈后同样找个竹子削一下,大小差不多就可以,同样的方法给锤进去.

网友:
再放点花椒 八角 料酒 最后一出锅旧的了

网友:
留个电话我告诉你:13018341807

网友:
提高论坛活跃度,我来帮LZ顶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