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配什么桨

楼主(2009-03-17):
2212  100KV电机  20C 3S  2200电池飞塞斯纳  搭配什么 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12  100KV电机  20C 3S  2200电池飞塞斯纳  搭配什么 桨

100KV? 无法配桨。

1000KV的话配8060,9050,或1047都可以

网友:
1060吧,动力钢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KV? 无法配桨。

1000KV的话配8060,9050,或1047都可以

 少打了个0 是1000KV~~

网友:
呵呵,1000KV配1047慢速桨。动力大,容易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