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C的问题

楼主(2009-03-17):
各位好,新入手10C 2.4G 请教下接收器怎么才能装到车模上,看到车模上有3个插头,2个3针的1个2针的
。谢谢啦。。。。

网友A:
3针是舵机 2针是接收机供电

网友B:
2.4g用在车上好像效果不好吧.我听说的.2.4适合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