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汽管喷油,正常吗?

楼主(2009-03-18):
刚买的天子30在磨机,
排汽管喷出很多油,
几乎是喷光了满地都是油,
而不是燃烧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我是用%30的什么进口油!
现在打着火一会满地是油了!

网友A:
磨车啊,就是这样子

网友B:
先要说明是自配油还是成品油(成品油也有支配的),一般自配油里面的蓖麻油不参与燃烧,起润混作用,排气管喷出肯定含大量的蓖麻油。

网友C:
不管是成品油或是自配油,其中滑油含量都在18%--25%,滑油是不参与燃烧的,所以看到“大量”费油排出是正常的。

网友D:
正常的很

网友:
简直是漏光了,好浪费啊!

网友C:
那你就检查油箱和油路有没漏油喽

网友E:
我的飞机磨车,富油状态,正常喷……油也喷的 都是正常的

网友F:
如果是太多了就把油针收一点

网友G:
排气管喷油太正常了。

网友:
是喷得很厉害!

网友H:
磨车富油很正常!

网友(2009-08-03):
挺正常!
我不知道你说的 满地都是油是什么标准~ 不过磨车时候 富点油是很正常不过的 而且也提倡这么做 等磨的差不多时候 把油针拧到 最佳位置! , 地面磨 一点 然后实际飞行时候 再磨 ! 分俩 步骤 !

网友I:
不清楚啊!

网友J:
磨车的时候就得这样,要不然你的发动机就快挂了,等磨合好后收紧主油针,将油门拉到最高,用掐油管的方法来高速油针,同样高速好低速,你会发现很爽。

网友K:
不喷油不正常

网友:
汽油的也喷吗? 我用的的93#汽油1:30小松2T机油

网友L:
要是不喷油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