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A电调居然会保护?????

楼主(2009-03-18):
我用70A电调试黑旋风70MM涵道用4SA123
电池
,油门最大时居然电调切断动力输出,晕了怎么70A的电调都要保护了,请教各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楼下解答,捡个沙发先

网友B:
是低压保护吧,A123电压只有3.3,电调估计不认识,呵呵,电压判断失误,低压保护,而不是过流保护

楼主:
请问怎么设置电调的截止电压???
麻烦你帮我指导一下

网友C:
用a123的话最好关闭低压保护,不能关闭可以设为nicd/ni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