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9-03-18):
这款充电器正常状态应该是红绿灯常亮,我充电的时候为什么充一会就红灯,绿灯一起闪烁?充电器跟电池都是新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急急急!!!!

近照

近照

楼主:
???帮帮忙各位老大

网友:
 你的不是0851吧 怎么看着像假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般是过放、锂电的电压太低,检测不到电池!
最坏就可能是电池坏了!

楼主:
那检测不到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有表的话测量一下电压!
我那组E-Sky原装电池的处理办法是拿个普通12V电源直接充电,但时间不能太长,目的是提高电压!
有危险性的!注意安全!

楼主:
怎么个直接冲法,没转换线怎么冲??再有是冲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