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抖.....65MG

楼主(2009-03-18):
我的65MG新买的,刚接电的时候三个一起小幅度的抖几秒,偶尔抖不停我动一下控就好.这是为什么呢?是在检测中立点吗?

网友A:
看来是在找微小的误差  这舵机太钻牛角尖了吧?

楼主:
不会是有问题吧,哈哈.不过抖动的挺规律,没有给人不踏实的感觉,

网友B:
自我修正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的,没问题的

网友D:
65出问题都是没问题

网友E:
不炸机就行

网友F:
没问题的

网友G:
偶的有时候也是这样 而且还吱吱响 动下摇臂好了 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H:
我的9G也是这样,有人说不正常,有人说正常,反正飞起来就没问题了。

网友I:
抖舵的是没有问题,没抖舵的反倒有问题?!
这是什么歪理?

网友J:
65抖正常
我以前用65 其中有一个也是开机就抖 动下遥控就好了
现在用202 开机 不抖 可能202 是数码的原因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