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帖,讨论:电机适配

楼主(2009-03-18):
如两个同样功率的电机,一个是直径大,长度短,另一个是直径小,长度长,(KV可自己选合适的)问,配飞机时是否有区别?比如一个适配3D机,大浆,另一个适配3A机?

再加一条,两电机重量一样。

网友A:
应该是重量一样的一起比较有意义,功率都是标称的意义不大吧

还有我觉得KV也不是绝对的,低KV可以适合高电压可以达到高KV低电压同样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觉得KV也不是绝对的,低KV可以适合高电压可以达到高KV低电压同样的转速

有道理,加上了,两电机重量一样。

网友:
例如华迈的2820,重量84G和银燕的2810重量86G哪个出力大?

网友B:
没有具体数据很难说! 但是,一般地说直径大的转速通常较低;直径较小的转速较高;长度短的扭力矩较小;长度长的扭力矩较大。

楼主:
随便拿个例子来看,比如表上的3542和4240,假设他们的重量是一样的,KV可自选,也都可以一样,适配什么样的飞机?3D或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具体数据很难说! 但是,一般地说直径大的转速通常较低;直径较小的转速较高;长度短的扭力矩较小;长度长的扭力矩较大。

说的有点象了。

网友C:
通常直径大的KV低。扭力大。适用于大浆的多。
长度长的KV高。一般都是高速用小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直径大的KV低。扭力大。适用于大浆的多。
长度长的KV高。一般都是高速用小浆。

要的就是这个答案   ,虽然功率、重量一样,但直径不等的两款电机,适用的机型、桨也都是不同的,很少人会考虑这个问题,这要比选XX级的发动机有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