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004到手,问题接踵而来,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3-18):
各位兄弟好,我新买的004昨天到手了,看上去做工没我想象中的好,最大的问题是装上电池起飞他总是往左跑,尾巴也总是往左转,我试图用遥控校正这些方向,结果矫正完了不跑偏了,他又扎着头往前飞,总之怎么都飞不起来,很是郁闷,我也大概的调了调机,但是没作用,估计还是没调好,请各位大哥给小弟出出主意吧。
还有就是我买飞机时曾给我一条模拟线结果是并口的,不知道怎么用啊,有没有高手知道呢?我从坛子里下载了个G3.5,安装完运行总是出问题,麻烦大家也给看看吧。

这是模拟线

这是模拟线

这是运行G3.5的错误提示

这是运行G3.5的错误提示

网友:
向左偏是因为地效吧?不是没调好,飞起来就好了

网友:
找个大点的地方来练习吧!!!
起飞的时候你可以先推一点油门,然后打副翼右舵!然后猛一下推起油门,飞机基本就起来了!
您的尾巴左跑我还感觉是好情况呢!尾马达正当壮年啊!哈哈~打一点左方向使机尾对着自己就好!
飞机前跑~您可以找两个绳子绑在平衡翼的最里面(就是离主轴最近的地方!)然后主旋机翼展开,一前一后这样放!把飞机吊起来,根据调整电池位置使飞机前后平衡!这样飞机就不会前跑啦!
祝您飞得舒服。。。

网友:
左偏正常,都这样,要学会校正。

模拟器是并口,这个难以理解,我的是 USB口的啊,很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可以找两个绳子绑在平衡翼的最里面(就是离主轴最近的地方!)然后主旋机翼展开,一前一后这样放!把飞机吊起来,根据调整电池位置使飞机前后平衡!这样飞机就不会前跑啦!

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能不能给解释一下,谢谢啦

网友:
遇到奸商了,我的004带的可以USB的狗

网友:
LZ的弹出框貌似不是加密狗的问题,似乎是没有用EMU的问题

去下载一个G3.5的破解EMU就好了,解压到你的G3.5安装文件夹试试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调整的,如果飞机起飞向左侧水平滑行是正常的,只需要稍微加大油门离地调整即可。
尾部向左转说明尾电机的输出相对较大,可以通过调整四合一出力匹配解决。
如果飞机一直向前冲出去,那可能就需要看一下十字盘是否水平,机身重心是否过于靠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调整的,如果飞机起飞向左侧水平滑行是正常的,只需要稍微加大油门离地调整即可。
尾部向左转说明尾电机的输出相对较大,可以通过调整四合一出力匹配解决。
如果飞机一直向前冲出去,那可能就需要 ...

植树打人都说到点子上了。另外建议去看一下我总结的“004调机笔记”,里面把需要调整的东西都说明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004调机笔记: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9076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