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004到手,问题接踵而来,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3-18):
各位兄弟好,我新买的004昨天到手了,看上去做工没我想象中的好,最大的问题是装上电池起飞他总是往左跑,尾巴也总是往左转,我试图用遥控校正这些方向,结果矫正完了不跑偏了,他又扎着头往前飞,总之怎么都飞不起来,很是郁闷,我也大概的调了调机,但是没作用,估计还是没调好,请各位大哥给小弟出出主意吧。
还有就是我买飞机时曾给我一条模拟线结果是并口的,不知道怎么用啊,有没有高手知道呢?我从坛子里下载了个G3.5,安装完运行总是出问题,麻烦大家也给看看吧。

这是模拟线

这是模拟线

这是运行G3.5的错误提示

这是运行G3.5的错误提示

网友:
机子要慢慢调,调好了的小机子起飞时候也会有地效,会偏一边去,这正常,熟练了以后就可以克服.
那是串口线,电脑如果没有这种口,可以去电脑城买一根串口转usb的线,一般会带驱动光盘,这样就可以使用usb口了.
没有插上控的线,或者没有正确安装驱动就会跳出那个找不到遥杆的提示.

网友:
先练模拟器吧 你去模拟器专区再找个 可以用的 你的004不带模拟线 怎么是这个插头?

网友:
我的模拟线和你的不一样,我还有xtr的线,没飞过G3,不知道怎么解决。

但是飞机飞不起来,我看还是操控不熟悉,等你飞熟练之后,给你个飞机十字盘不平,副翼攻角不平,大桨不平衡还抖舵的004,你也能飞起来。

给你转个调004飞机的文章,先按照这个步骤检查一遍。然后还要多练习模拟器,多真机操作。 主要易损件都炸过一遍之后,就差不多能悬停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
LS说得好有趣啊,全炸过一遍就能悬停了
楼主加油炸机哈

网友:
基本还是技术问题

COM口的模拟线好像好麻烦

网友:
COM口的模拟线只能连电脑,PPJOY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