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该怎么固定在车箱里啊

楼主(2009-03-18):
这东西该怎么固定在车箱里啊

网友:
我不知道,帮顶

网友:
用厚铁皮做个架子

网友:
用电焊焊上去?

楼主:
用焊的话日后更换就成问题了

网友:
没看明白,到底啥东西,看端头有个空,要么是配钻螺钉孔,要么打销子。

网友:
可以上螺丝

网友:
,不知道你怎么个用途呵呵,做个法兰板轴向开孔固定,或者直接将板打孔孔固定在金属色与黑色部件连接处

网友A:
哈哈这东西我也曾想过,LZ真有勇气怎么不把想法发全点共享啊?!焊是不能焊的,铁皮没用的时间不长又容易松动,最好的方法是钢片框再上螺丝散热性能好其他方法要看你的车体结构了  暂时还没人实现,建议你把它的能量转换成机械动能更好,看过直升机有用它转换的,马力强劲的无与轮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东西我也曾想过,LZ真有勇气怎么不把想法发全点共享啊?!焊是不能焊的,铁皮没用的时间不长又容易松动,最好的方法是钢片框再上螺丝散热性能好其他方法要看你的车体结构了  暂时还没人实现,建议 ...

你不会是认为这是什么动力系统吧?这是电动螺丝刀的机械头子,内有行星减速组。
用来给电机减速直接连接到坦克的主动轮
就是太圆了,无法固定

网友:
 我靠还以为是涡喷

网友:
这也是个好东西,不破坏的话就用铁皮绕一圈上螺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