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325好久了 有点问题还是不明白

楼主(2009-03-18):
325可以用E-SKY0508的舵机吗 会不会小了点    用低端的设备飞325是感觉稳吗 比如用T6C的控  KDS800陀螺仪

网友:
斜盘舵机可以用0508,如果简单飞悬停,小航线,低端设备没问题
 建议买我的360,325的升级版本,带大量配件,325退市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3435

网友:
引用 楼主:
325可以用E-SKY0508的舵机吗 会不会小了点    用低端的设备飞325是感觉稳吗 比如用T6C的控  KDS800陀螺仪

第一,现在没有必要买325了,360很好而且可以用325的桨。

第二,不要用ESky0508,特别是不要用在450级别上。我的180用了0508作斜盘舵机,便宜是便宜,感觉很差。力量小、速度慢滞后大,操纵的手感很差。还是买几个金属齿的数码斜盘舵机吧。SDG401我用着不错,最近新出的亚拓DS410据说也很不错。不要看贵,这个钱花得绝对值得。

第三,控的好坏跟手感的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T6C有几个坏处。第一质量不可靠,这个更多的是对安全有影响。第二不好设置行程和曲线。建议买个DX6i或者华科尔的2801。

楼主:
米啊

我没那么多米啊 325退市了吗

网友:
325已经被360取代了,不建议电子设备上节约

网友:
325和360的价格差不多,而360的性能有提升,所以没有必要去买325了。另外不好意思上面打错了一个地方,我用的斜盘舵机是SDG402-MG。

楼主如果觉得400元的额外舵机费用太贵,那么我真心建议现在不要玩直机,因为直机就是烧钱的。如上400元舵机,800元遥控设备,总共1200元。如果您一到两个月的经费能够到达这个数字的话,还是值得等待的。因为在电子设备上省,会在炸鸡上面加倍付出的。

如果打算玩直升机,做好心理准备,购机,特别是空机的费用只是整体花销的一小部分。如果楼主的预算确实无法满足这个数额,建议转投固定翼,省钱得多。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要放开来玩直机的话,机身价格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相对整机来说机身价格只占一小部分——相对将来整个费用来说,机身价格所占的比例只占一小部分的一小部分。

以前我在某个帖子曾经感言:看不到飞机在飞,只看到一对昂贵的电子设备再飞

网友:
 刚才进来忘记打一下我的广告,到手飞的360一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4172
 价格实惠,配件足

网友A:
单就舵机而言,65mg肯定要比辉胜9g便宜。

以前用9g、8g的时候,半年下来,一箱的尸体;现在用65mg和402mg,将近两年还没坏过。

网友:
很喜欢SJM的飞机 325的方头罩太酷了

楼主:
直机就是贵

我有一个电固,总共1000左右,感觉没有直机好玩想入直机,价格就是最大的障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就舵机而言,65mg肯定要比辉胜9g便宜。

以前用9g、8g的时候,半年下来,一箱的尸体;现在用65mg和402mg,将近两年还没坏过。

早用早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