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控最低油门的时候拉杆是在最下方么?还是在中间?

楼主(2009-03-18):
我玩XRT,油门在最下方,这样正确吗?另外,如何设置负螺距呀?我调了一遍都找不到负螺距在哪里呀?没有带负号的地方呀?

网友:
恩.建议先去新手区看看.这个问题太难一次说清了。

网友:
不论什么控 最低油门的时候拉杆都是在最下方
模拟器里只要调到3D模式就自动有负螺距了、一般就是把7或者8、9 通道反向

楼主:
我是想知道控里是如何设置的,这个没有办法设置负螺距么?

网友:
1、模型菜单里的物理模型参数修改,将主旋翼其中最小螺距设成负值(如-12)
2、将控打IDEL就OK了

楼主:
谢谢,回家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