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研究吹称测量涵道推力的误差究竟有多大?

楼主(2009-03-18):
吹称测量涵道静推力的方法,是最简易,最便于实行的测试方法。

但是,这种方法是否有效?误差究竟有多大?怎样测试才能比较接近实际静推力?

带着以上疑问,通过以下实验,提供给各位一个参考解答。

实验方法,先测试推称推力,然后在同样的条件下,测试吹称的推力。

实验配置:Ap700涵道,GS2835 电机,#S2200mah电池,功率计,1kg量程称,GWS综合测试器。

先来看看推称推力:

用GWS综合测试器模拟油门信号,脉冲宽1236(油门量,小油门,减少误差,因大油门时读数困难),此时电流1.3A,功率15W,电压12.3V。
推力54.6g

然后,调转测试台,直吹称面。为尽量保持一致条件,涵道还是装在测试架上,即进、排气条件一致。
所有参数调节与刚才推称测试时一样,结果发现:
在这个大小的称面条件下,涵道的显示推力最大72g,比推称测出推力大30%,此时涵道进气口离称面2-3cm;

当涵道离称面为直径的1-2倍时,显示推力58-65g之间,比推称测出推力大10-20%;

当涵道离称面为直径的3-5倍时,显示推力51-58g之间,与推称测出推力大在接近范围。

实验总结:
1.出乎很多模友估计,在大家通常采用的涵道到称面距离——1-2倍——时,吹称法得出推力比实际推力要大,大约10-30%;

2.气垫效应并不如想象中严重,即使喷口靠近称面到1cm的距离,不会成倍增加;而且,当采用推称测试时,即使在喷口近距离设一块挡板,推力也没有增加;

3.喷口到称面距离的远近,并没有想象中对显示推力有明显、严重的影响,即使在6倍口径的高度,仍测试到接近50g的推力值;

4.操作简易的吹称法对比较涵道之间的推力大小,有参考作用,但是不能准确地测试涵道的静推力,不过其实准确测量静推力也是片面的,毕竟在飞行中,推力会随速度时时变化。

5.要获得比较接近实际推力的结果,建议喷口距离称面在4倍口径左右,当然,这个倍数与称面的面积也有影响,只是根据该个称的经验值。

网友:
距离称面越远越接近实际数据吧

网友:
顶一下!

数据说明问题! 辛苦了!!

网友:
按照楼主的实验结果,吹称法得出推力比实际推力要大,大约10-30%; 那就是说如果吹称法测得1800g的推力那实际只有 1800*(1-0.3)=1260克  就是说有540克是吹称法吹出来的.    建议LZ用水平推称法再做下实验,估计应该更接近实际使用值.

网友:
1碼歸1碼   直接講白ㄌ 戳破迷思   市售ㄉ馬達  28系列   它ㄉ直徑是固定ㄉ  所以它ㄉ內含線數也是固定ㄉ 不管是搞成2極  4極  6極  8極  12極 14極   維一能耍ㄉ就是線長  但重點是  線數固定  耐電流就固定   拍ㄉ一堆vd   有那一家  能超過1分鐘  為什麼  因為漆包線ㄉ溫升  約30~60秒以後才反映   膨脹現象一分鐘以後才開始  所以才會有一堆人燒馬達  搞不清楚   2825是準400級  2826~2828是450級   2830~2836是500級   還有2840~2845是600級   能搞ㄉ是什麼  就是線拉長   線長ㄌ  kv就降下來ㄌ  只好拉升電壓   只是拉升電壓  溫升  和膨脹是加 速ㄉ  一旦超出額定負載   死更快   沒得解  唯一能做ㄉ就是專業手工繞線   這也就是 德國ㄉ手工馬達  隨便都要破萬ㄉ原因   至於市售ㄉ  就不 須要  算太多  將就者用  不要超載   不然就向我們一樣http://video.google.com/videoplay?docid=3193580729970160935&hl=zh-TW    講ㄉ是電池放電   同樣也是馬達測試  注意看   電池放ㄉ出來   馬達也在承載區內   平台才做ㄉ出來   不然   轉數一直掉   電壓溫度一直昇  再漂亮ㄉ數據  也沒用  那都是騙人ㄉ

网友:
看看直升机地面效应.就能解现在这个问题.

网友:
想问下楼主你测那个多少W, 电流多大的那个东东哪有买的?对那个感兴趣,,麻烦PM下啊!!!

楼主:
好像是展会买的,不记得了,好像是2、3百元大概

网友:
函道的进气和排气管在不同速度下对推力有巨大影响。

网友:
装在飞机里测试,当进气口理桌面或称面足够远时,测试结果推和吹是几乎一样的

有几个关键
1. 涵道电机和风扇一定要安装在导气管内,导气管的出口垂直于称面
2. 推称法进气口一定要理称面足够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