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高端舵机是否可以用7.4V的锂电直接供电?

楼主(2009-03-18):
听说国外模友用7.4V锂电直接给JR DS8915供电,可以增加速度和扭力,不知YT DS620 HITECH 5645MG FUTABA9255等好舵机是否可以直接用7.4V锂电来供电?

网友:
你可以试一试嘛。

网友A:
lz可以试试,别忘了把结果贴出来

网友B:
DS8915可能不行,DS8717才行,但是要加个东西,JR出的,那样就可以2cell LIPO直接供电了
据说速度可达0.05s,力量15kg以上。
我买了3个DS8717,还没用,但是不打算用那么高的电压!安全第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8915可能不行,DS8717才行,但是要加个东西,JR出的,那样就可以2cell LIPO直接供电了
据说速度可达0.05s,力量15kg以上。
我买了3个DS8717,还没用,但是不打算用那么高的电压!安全第一,哈哈

在国内叫DS8915  国外叫DS8717 这两种实际是同一种servo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可以试试,别忘了把结果贴出来

网友:
模拟舵机大都可以7.4V直接用,我以前玩车就用的JR517和539直接7.4V的

网友:
还是尽量按照说明书的要求供电。

网友:
电压高对电路有影响吧

网友:
怕会烧电机

网友:
8717可以用8.4V 供电    虽然超过了设计电压很多  但是也赢得了极其变态的指标   记得好像是0.05S  60度   还是 0.09来着   Bert阿  还有那些比赛的职业选手有这么干的

网友:
我有过7.4V供过一次电。 结果三个舵机加一个接收全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