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70瓦三相三角接法电机倒顺开关接法.

楼主(2009-03-18):
三相
电机
,已经改三角接法,想加个正反转控制.不知怎么弄请各位大虾帮帮忙!用220伏市电供电.

网友A:
买个变频器,最简单
三角接法,变频器上有到顺按钮

网友B:
哥们,你问的问题我我前几天的问题一样 ,我的问题已解决了,如果需要帮忙可以加我的QQ229175815,先看看这个贴子也许对你有帮助 有图纸

网友B:
哥们,你问的问题和我前几天遇到的问题一样 ,我的问题已解决了,如果需要帮忙可以加我的QQ229175815,先看看这个贴子也许对你有帮助 有图纸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mp%3Bascdesc%3DDE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