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互换法将gm700修好。

楼主(2009-03-18):
lama炸烂接收模块,gm700炸坏传感器。无意中发现2个的传感器一样。互换将gm700修好。

网友:
电子市场 应该很多

网友:
  传感器坏的几率应该是不多的,楼主运气真好。GM700一般出现的故障都是元件接触不良,碰到好几次了。用热风抢狂扫一遍就解决了。

网友:
这样楼主又节省了一笔钱,哈哈

网友:
又节省了一笔

网友:
我原来丘比特尾巴温漂的厉害,找到一个坏LAMA V3四合一的压电感应元件拆下来换上,马上解决温漂问题,看来这东西质量也有差异。

网友A:
问个问题 GM700是450锁尾陀螺   和LAMA 004上的压电元件一样?

网友:
节省了一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问题 GM700是450锁尾陀螺   和LAMA 004上的压电元件一样?

锁尾只是算法的问题.和传感器无关..

网友:
无意的大發現~不知gm800和gm700又是否一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