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尾机 构想

楼主(2009-03-18):
传统船尾机使用齿轮传动,要求较高安装精度,不容易自制
所以设想用同步带传动,降低精度要求,示意图如下:

再传些图,有兴趣的可以用google的图片搜索,搜索以下单词:
stern drive 船尾机
outboard 舷外机
jet drive  喷水
surface drive 表面桨

网友:
是的,见过有模型挂机用同步带来传动

网友:
业余制作你画的这个比较好实现

网友:
呢种方法好像叫 out in board ,就是发动机在船仓内,推进在外,以前是大马力柴油机用的,1般1艇双车,适合大游艇使用

网友:
我那个很丑的船尾一直在等2个伞齿!   发现自制比较难!  土炮就是多问题!
不过这东西挺有意思!  我会继续做!

网友A:
费事了吧,皮带本身即可传动亦可改变方向,输入轴上的关节是多余的,设法扭动皮带就行了

网友:
啊哦,巧啊碰上楼主的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费事了吧,皮带本身即可传动亦可改变方向,输入轴上的关节是多余的,设法扭动皮带就行了

扭動皮帶?
應該沒有萬向節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