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你好!

楼主(2009-03-18):
我现在飞的机子是YT450SE,上次摔过一次以后,换了根主轴,启动时机子震动很大,随着油门加大震动减小,能告诉我什么原因吗?怎样调整?
还有就是皮带松时怎样调整啊?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震动有可能是以下的问题造成的。
1、主旋翼未做好动、静平衡;
2、主旋翼的螺丝上的过紧,启动时不能及时甩直;
3、主轴的轴承滑道在摔机时被硌伤了,转动不顺滑了。
调整皮带松紧,应该拧松尾管夹持座一个侧面的4颗螺丝,前、后移动尾管即可。

楼主:
谢谢王老师,我试着调一下!

网友B(2009-06-16):
效果怎么样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