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没用模拟直接练吊机的朋友啊

楼主(2009-03-18):
自己从玩飞机到现在没用过模拟器  因为折腾了半个多月都没成功   坎坷的飞了起来  到现在的熟练航线   这几天对3D上瘾了  看着吊机挺帅   所以3天赶工出了一架   今天去试了  结果可想而知 断了我用了半年的两支桨  航线很稳   慢慢从航线到失速吊起   就完了  知道应该怎么打舵   也打出了相应的舵   但机机就是不听使唤   我也知道吊机不是一日之功   要慢慢来  所以想请教下会吊机的朋友要怎么练习呢   要分成什么步骤来练   谢谢拉

网友:
用模拟器练习呀!

网友A:
我也没有用模拟器吊过机,你可以先将飞机背部对着你,尽量将飞机迎着风吊,(当然没风更稳)可以在打舵时适当的加的油门:以增加舵效,还有飞机舵量要足够大,多锻炼几次就找到感觉了,我也是这样炼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实在不会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用模拟器吊过机,你可以先将飞机背部对着你,尽量将飞机迎着风吊,(当然没风更稳)可以在打舵时适当的加的油门:以增加舵效,还有飞机舵量要足够大,多锻炼几次就找到感觉了,我也是这样炼的。

谢谢您给的经验   您现在成功了吗   不会模拟器只好多备点配件了   我要努力了

网友:
h呵呵,那叫仰停,不叫吊机

网友:
我现在可以吊机了,当然在有风和没有风的情况下都可以,并且可以手接!

网友:
真机比模拟器里好吊。

网友:
吊机尽量在没有风的情况下练习!大风下容易被风吹走!

网友B:
我没有练过模拟器......飞了8年多,加起来玩过模拟器的时间应该不超过2小时......

网友:
正在模拟器和kt3D模型上练习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练过模拟器......飞了8年多,加起来玩过模拟器的时间应该不超过2小时......

网友:
只供参考:反应=习惯.吊机主要靠反应.
这是150%的速度飞的(realflightg3.5最高200%),设置里可以调。
邪派的招:好像150%不摔,100%就没啥问题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nHf6JiHU9M

网友:
有的模拟器就有这个功能,比如X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