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下自己的机器.. 顺便..SOS..

楼主(2009-03-18):
我也固朗了...
秀下自己的机器.. 顺便..SOS..

   意外锝到此机器..  纯菜鸟..
提一超菜鸟级问题..  怎么接电路呢?    各位老鸟手下留情..

楼主:
回复 楼主:

怎么都不留下脚印??

   求老鸟指点下..  启蒙

网友:
意外得此机 不是捡来的吧?

网友:
照片不清楚,遥控是什么牌子?什么都不知道
一般都是电调信号插头插接收机3通道,陀螺3线的插头4通道 单线的5通道

十字盘的3只舵机分别接1、2、6

网友:
意外得此机 ??????

网友:
是我飞不见的
9T控还在

网友:
还是天蝎星的电机 也捡的到

楼主:
.....

没错的 。 是固朗 450B
机器是我哥在论坛上收的、还没装就送我了 。
自己在论坛潜水一个礼拜。配了个天9.    我就只能装成图上那样了 。。
不知道电直各部件叫什么。。固/不知道怎么接电路。

   各位老鸟请指点下.  谢了

网友:
你哥儿两没有在一起玩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到大学深造了 .呵呵

楼主:
.

高手都去哪了

网友:
什么电调..还有风扇

楼主:
..

求高手指点。

网友:
XXD的电机
不是天蝎星的

楼主:
.

我的陀螺仪只有3线  。。  没有  那根  单线 。  应该接第几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