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E020大LAMA到手

楼主(2009-03-18):
V3出了之后就一直想再搞一下直机,004和020之间考虑了好久,最后因为本人太懒也没有太多时间学单桨,所以买了020,室内室外都可以飞,东西到手后却让我碰上个倒霉事,机子旋翼头上竟然少了粒轴承,一定是工厂装配时的大意所致,不过还好卖家人不错马上补了轴承过来,把轴承装上又做了三件事,一加装马达散热片,二将机壳内外用纤维胶带加强,三改导航灯(如果是红绿色的就更漂亮啦),试机后发现这家伙不是一般的稳啊,那真是相当的稳,不过因为机身加大重量增加所以虽然用的是双370马达但机动性却实属一般,整体做工和用料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机壳也非常的漂亮,平衡杆的固定方式做出了改动,不会因为象V3那样因为摔机而飞出去了很难找的,上图吧!

网友:
机动性不好,飞起来会很郁闷的

网友:
天线一定要拿出来,不然有时会失控哦~~~~~~~

网友:
换个C数高些的电池,加速性能会有明显提升

网友A:
这款机机现在好难买呀,许多商家都没有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机现在好难买呀,许多商家都没有货。

是啊,我想买套单机版,等你的方案更稳定后,参照着改。昨天在TAOBAO上猫了一晚上,没找到一家有货的。

网友:
请问楼主:能量下电池的尺寸吗?我准备买单机版,要单独买电池,不知道这台机的电池仓能放下多大尺寸的电池?在ESKY官方网站上查不到。
谢谢!

网友:
带壳后十分笨重。室外除非完全无风,我感觉不到风的情况下被吹的拉不回来.作为室内机又太肥,空间小根本飞不出航线.其实比较鸡肋的东西.
不知道改无刷能什么效果.实在不敢期待什么了..

网友:
最近ESKY的东西很火爆

网友:
飞机 比LAMA  重了,稳定性增加了。
不过 室外还是有难度的,抗风性能一般。 我的就被风给掀翻了,炸的很惨。。。

外壳漂亮但是太脆了,不到3M  被风掀翻下来 外壳彻底报废。。。

370电机不是很热。。。没有加散热片的 打算!
楼主的 灯是后加的吧?

网友:
这个大拉码我在前面的帖子里已经有过介绍,借这里再聊聊:
1:这款大拉码和艾特,华***和的大拉码比较应该说是最好的,艾特的设计上有些问题玩的人少,配件也少,华**的是中看不中用,摔一下不是这坏就是那坏,配件非常贵,020用的是120T的大齿11T的马达齿,艾特和华**的是90几的大齿10T马达齿,齿比不一样,马达都是370的,浆长也都一样,艾特的整机510-590元,华**的是600左右,020的整机价格要高一些,680左右吧.这款020的操控性非常的好.最差的是艾特,动作反应很慢.
2:这款大拉码可以载重100多可克,在2级风下飞没问题,艾特和华**的在这个些方面不如这个020,不过建议玩的时候不要有意加大它的重量,也不要暴力飞行,很伤370马达的,一旦马达碳刷完蛋了,上面的铜皮就是一个短路体,烧3合1是必然的,损失会很大!
3:容易损坏的部件:A轴上的平衡座,大浆,脚架,机壳子和大齿,370有刷马达也是容易坏的.解决的办法1:A轴上的平衡座加固(后面上图),2:改脚架(这样也解决了原来必须用原装电池的问题,因为原装的电池仓很小,不用原装电池很难放进去)3:改无刷,彻底解决马达容易坏的问题(这个要看各人的爱好和需要了)
先上图给需要的朋友参考一下,还有的问题想起来再聊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64443&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一直等待这个飞机,不知道机动性和lama4相比如何?

网友:
 LZ上点改ESKY大LAMA无刷的图就好了。
以前改的是MD500  不知道改ESKY是什么样配置?

网友B:
呵呵,回楼上的,上面的照片已经可以看出来怎么改的了,我是把最早改的艾特MD500上的一套拆下来装这个020上的,全部的配置和价格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2Bwangjm51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重复了
现在的问题是用飞速达的2030内转无刷后上2S电不象原来在艾特上可以飞12-15分钟了,上3S电也就只能飞8分钟左右,马达的温度也高了不少,现在正计划用外转无刷试试,目前缺一个无刷马达,要是可以用外转无刷马达,成本会少很多的,原因很简单,内转无刷马达必须配好盈电调,外转的用XXD的应该可以,马达和电调的价格二者差的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回楼上的,上面的照片已经可以看出来怎么改的了,我是把最早改的艾特MD500上的一套拆下来装这个020上的,全部的配置和价格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2Bwangjm51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重复了
现在的问题是用飞速达的2030内转无刷后上2S电不象原来在艾特上可以飞12-15分钟了,上3S电也就只能飞8分钟左右,马达的温度也高了不少,现在正计划用外转无刷试试,目前缺一个无刷马达,要是可以用外转无刷马达,成本会少很多的,原因很简单,内转无刷马达必须配好盈电调,外转的用XXD的应该可以,马达和电调的价格二者差的很多的

早前發 pm 向 wangim51 兄請教有關 E020 的問題,
至今仍未收到回應,望閣下能抽空回覆指導一下,拜託!

网友C:
他不再,你的什么问题。我也略知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不再,你的什么问题。我也略知一二

很感激你熱心提出幫忙,謝謝你!
wangim51 已回覆我有關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