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aoliang熄火降落时候,螺距变化

楼主(2009-03-18):
小弟刚会玩熄火,但老是感觉 熄火的不够漂亮,模拟器里面的熄火特别顺手
不知道哪位知道标准的熄火降落  螺距应该是多少?
目前我的是  -5    ——+9

网友:
一般应该是 -10  +10 吧

楼主:
我觉得应该不是-10 +10
一般油门都在中点左右切熄火,离地面1米高,
这时候螺距是+3 ---+6度左右
这时候切熄火就会立刻变成 -5 —— +2度,
飞机会降落的很快
容易来不急爬升
我觉得负螺距不能超过-5度

网友:
LZ不知道熄火降落是什么动作!

网友:
楼上说的话?   我没有玩过电直,我还以为上面的设置上的负镙距是为了降落到地面后让旋翼减速- -(这个第一反应有点弱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应该不是-10 +10
一般油门都在中点左右切熄火,离地面1米高,
这时候螺距是+3 ---+6度左右
这时候切熄火就会立刻变成 -5 —— +2度,
飞机会降落的很快
容易来不急爬升
我觉得负螺距不能超过-5度

熄火降落一米高切的?

负螺距够大主旋翼才能在下降的过程中最大程度的加速旋转,为了离地面1、2米时拉正螺距减缓下降速度提供足够的旋转惯性。

网友:
请问楼主是练250/450/500中哪个级别的熄火降落?

网友(2019-12-02):
我的也是 切HOLD以后 螺距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