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尾的问题

楼主(2009-03-18):
如果调的好,悬停时候锁尾真能做到纹丝不动么?
我现在是gp750+9257,在室内悬停(大概12平米的空间)的时候,20秒不动方向摇杆,尾巴会有大概有5度左右向右非常非常慢速的飘移,这算是没调好吗?

网友:
你这点漂移太小意思啦,不用管它,照飞不误。

网友A:
20秒5度你也看的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秒5度你也看的出?

是啊。。。。强悍

网友:
你这个锁尾已经不错了, 真做到纹丝不动,代价太大,没有必要

楼主:
恩,之前我没有太在意,在论坛上翻了一些帖子,看到有人说锁尾会有轻微的漂移,然后我就仔细观察了一下,好像还真有一点。
主要就是如果悬停的时候不打方向舵,飘来荡去悬停时间一长,尾管就会和原来方向有一定的偏移
我翻以前的帖子,有人说是中立点没调好
昨天晚上调了好久,好像也没解决,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打打非锁尾模式,尾巴会很明显的逆时针转;如果打到锁尾,就出现之前我说的情况,悬停时间一长就能感觉到尾巴顺时针转了一定的幅度,不过转的速度非常非常慢
为啥两种模式下转动方向会不相同呢

网友:
可能是陀螺仪的振动引起的!

网友:
20S5度,几乎就是纹丝不动了,你当是飞航天飞机啊?

网友:
不错啦~ 不行你再调调中立点试试看~

楼主:
折腾了一个晚上,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换不同的电池(20C,25C)漂的方向还不一样,20C的尾巴向左漂,25C的向右。。。。。。。。这个应该不是陀螺仪的问题吧?

楼主:
上面那个帖子说倒了,20C向右,25C向左

网友B:
不同的电池,转速不一样,锁尾也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电池,转速不一样,锁尾也就不一样了。

正解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又有新问题了,昨天尝试把GP750的感度调到最大(DX6I的控),悬停的时候也没出现追尾现象,这个正常吗?

网友:
rec-600症状跟楼主一样,把感度调高,延时调小就出现追尾
感度再调小ok了
一开始没有调小延时也没有出现过追尾,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应该是之前螺距太大,悬停时候大桨转速低导致的
现在把螺距调小,对应的油门曲线提高,飞机现在锁的非常稳,尾巴基本上看不出漂啦,而且感度高的时候也能明显的看到追尾现象,呵呵